关于电源的一个疑惑

楼主(2014-05-17):
电源板子5路电压输出3.3V  、5V、-5V、12V、-12V。其中3.3V只供给芯片,当五路电压同时接通时再接通主板,芯片就烧了;当我在-5V和-12V电压芯片使能脚接个继电器延时的情况下,一切正常。求高手解释下是什么原因导致芯片烧了。我的电源芯片是LM2596。

网友A:
你是几块芯片,如何同时输出五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几块芯片,如何同时输出五路?

3.3V供给单片机的,其他4路供给运放和驱动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几块芯片,如何同时输出五路?

有4个电源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4个电源芯片

都是由5伏产生吗?
负压产生电路,输入有没有加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由5伏产生吗?
负压产生电路,输入有没有加二极管?

电源芯片都没问题,现在是烧单片机

网友B:
给那些与负压有关系的IO接一个二极管钳位一下,再串个小电阻限制钳位电流,又不产生大的压降为宜,比用继电器便宜。不过估计是电路设计问题。还是上图吧

网友C:
电压回路的问题,尤其是地
贴图来说

网友D:
这个,成本很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