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JLINK调试STM32不通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是新人,刚开始学习STM32,自己做了个板子前段日子打板出来了,买了个JLINK进行调试,采用的是SWD方式,J-LINK连接正常,但是擦除芯片的时候显示错误,请问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换成同事以前调通的板子也是出现这个错误,我都怀疑J-LINK是不是有问题,请大家给点意见,小弟先谢谢了!
log: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V9 compiled Mar 10 2014 19:02:08)
- JTAG speed: 10 kHz (Fixed)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JTAG speed: 100 kHz (Fixed)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Erasing chip ...
- Erasing 128 sectors, 0x8000000 - 0x803FFFF
- ERROR: RAM check failed @ address 0x20000000.
- ERROR: Write: 0x03020100 07060504
- ERROR: Read: 0x00000000 00000000
- ERROR: (0 bytes of RAM have been checked successfully)
- ERROR: Failed to erase chip
Disconnecting ...
- Disconnected

楼主(2014-05-17):
芯片用的是STM32F103RCT6,BOOT0接的是0,BOOT1浮空; 然后BOOT0接1,BOOT1接0/1都试过,都不行。

楼主:
在keil的debug里面能正常看到SW器件,说明连线这些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在线等答案,难得这么热情开始研究ARM,调试了几天都过不了这个问题,深深的受打击了,门都还没跨过就中枪了,5啊5!

网友A:
你能读到芯片id么?

网友B:
SW接口速度设低点;
添加的ARM型号,FLASH对不对;

网友C:
地址有没有检查?

网友D:
lz居然用jlink   v9
换个板子试试,
感觉设计、焊接问题可能性大,也可能芯片有问题

网友E:
感觉是keil里单片机的型号选择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keil的debug里面能正常看到SW器件,说明连线这些应该没问题吧?

速度降下来,非常有可能排线的问题,高速脉冲失真很严重,我也经常遇到问题.按最低速度试.器件能查到,表示连线没问题,高速信号不行,103应选择JTAG为好,

网友G:
用 jlink 自带的工具解密一下

网友H:
芯片保护了  需要解锁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用 jlink 自带的工具解密一下

什么解密工具,第一次听这个呢。。版主能说说吗。。这问题是被加密了?

网友J:
FLASH选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