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问题

楼主(2014-05-17):
我在实验室做实验,每到学生电源关闭的时候,电脑鼠标就不会动一会,过一会才会好,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的学生电源和鼠标有什么连接关系?

网友B:
说明存在强烈的辐射干扰,导致鼠标或主板鼠标接口的数据或时钟出错。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有线鼠标还是无线的,如果是无线的也可能是通讯受到干扰

网友C:
有干扰很正常,有些USB设备,还会死机,必须插拔下;

最好换成PS2接口的;

网友D:
我的有时候还会死机,比如用打火机的"电子"打火,近距离或达到电脑连接线外壳上(地线)基本都会死;

解决方法: 减少设备辐射强度,打开设备,在输入(开关后)加上RC吸收电路,可以减少感性负载的辐射;PC和设备良好的接地;不过对于尖脉冲可能不是很理想;
可以拆的话,还是在学生电源上价格RC吧,最次加个103(2KV)的小电容,并到变压器上,可以有效减轻

网友E:
这个问题确实很妖呀!

网友F:
你的学生电源的电能质量有些差啊,通常不会影响到电脑或者鼠标。

网友G:
大家的答案,,

网友H:
或者是电脑的问题咯

网友I:
应该是由于感性元件的存在造成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