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V5.5软件仿真TMS320C5416的问题

楼主(2014-05-17):
我想要软件仿真TMS320C5416,我下载了CCSV5.5,新建了一个c5416的工程,但我发现模拟器里的Texas Instrument Simulator里面只有c55xx的cpu,我调试的时候显示"The project is not compatible with any CPU in the target configuration.",请教前辈们我可不可以从哪里安装一个适合c54的模拟器,或者哪个其他CCS版本可以软件仿真c5416呢?

网友A:
模拟器你是指的simulator吗

网友(2014-07-25):
软件没装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你是指的simulator吗

对,应该是软件仿真环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应该是软件仿真环境

解决了吗    CCS3.3里面应该是有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    CCS3.3里面应该是有的啊

楼主应该解决了,习惯用3。3

网友C: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但用软件给的例程仿真没问题  求解??

网友D(2017-05-21):
楼主解决了么,CCSV5.5确实不支持C54x的软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