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基准电源选择

楼主(2014-05-17):
电阻式传感器(0-190R)想要高分辨率采集,不知道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还有就是不知道谁能帮我推荐一款精度至少达到0.1%的基准电压源芯片,输出2.5 V的。

网友A:
LTC6655,LT1019,MAX6325

网友B:
ADR3425   ADR5041  这2个事0.1的。REF43  ADR4525是0.02的、   ref5025是0.05的精度楼主参考下

网友C:
LTC6655;
REF192;
REF5025;

网友C:
补充下:
LTC6652,LTC6656;
ADR361;
MAX6225;
好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