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3开发板怎么烧录

楼主(2014-05-17):
我有一块i.MX53的开发板,但是不知道怎么烧录,谁能说一下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飞思卡尔官网的开发板还是自己design的板子?烧写的话你可以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烧写工具MFGTool来烧写。在本论坛中有帖子:
i.MX53 Linux源代码补丁介绍及烧写工具Mfg Tool的使用 你可以参考一下,该帖中有具体讲解如下烧写的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飞思卡尔官网的开发板还是自己design的板子?烧写的话你可以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 ...

Mfg Tool 一键烧写,的确很方便。
但是有时只需要烧写单个文件,想问一下,能不能通过uboot 烧写文件系统,uboot和内核的地址是比较容易找到的,但是不知道 rootfs 应该写到哪个地址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fg Tool 一键烧写,的确很方便。
但是有时只需要烧写单个文件,想问一下,能不能通过uboot 烧写文件系统 ...

如果你只是要烧写文件系统的话,建议你使用NFS的方式,会比较方便。在本论坛贴子:i.MX53 快速开发板的启动(3种方式)中有介绍。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解决了,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飞思卡尔官网的开发板还是自己design的板子?烧写的话你可以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 ...

从飞思卡尔官网下的DEMO镜像文件也可以这么烧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飞思卡尔官网下的DEMO镜像文件也可以这么烧录吗?

如果您使用的板子的型号是该工具中包含的话就是可以直接使用的。这里您方便说一下您板子的型号的么?板子是飞思卡尔官网的i.mx53 QSB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使用的板子的型号是该工具中包含的话就是可以直接使用的。这里您方便说一下您板子的型号的么?板子 ...

型号为:i.mx53.QSB,我是新手,一切从零开始呀。
我使用工具中默认的烧录,发现LCD上没有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型号为:i.mx53.QSB,我是新手,一切从零开始呀。
我使用工具中默认的烧录,发现LCD上没有显示。 ...

请问你LCD使用的是哪个屏啊?型号?还有在你烧录好之后,LCD没有显示,那在终端上面u-boot,uImage和文件系统都起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LCD使用的是哪个屏啊?型号?还有在你烧录好之后,LCD没有显示,那在终端上面u-boot,uImage和文件 ...

接了串口在另一台电脑上,在终端里发现最后停在文字登录的地方:

freescale login:

楼主:
还必须连接上网络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LCD使用的是哪个屏啊?型号?还有在你烧录好之后,LCD没有显示,那在终端上面u-boot,uImage和文件 ...

LCD型号:CLAA070LC0ACW.
我这个LCD需要LVDS线吗?我现在是直接将LCD板插在开发板上的,LCD背光有亮,但是没有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了串口在另一台电脑上,在终端里发现最后停在文字登录的地方:

freescale login: ...

出现freescale login:这里说明系统已经起来的。输入root就可以进入系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必须连接上网络才行。

如果是必须连接网络才可以启动的话,那就是你在u-boot中有设置dhcp了,如果没有设置的话,不需要网络也可以启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LCD型号:CLAA070LC0ACW.
我这个LCD需要LVDS线吗?我现在是直接将LCD板插在开发板上的,LCD背光有亮,但 ...

你的这个屏应该是LCD接口的,应该是不需要LVDS线的。你的这个屏应该不是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屏吧。如果不是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屏的话,你需要把该屏的驱动添加到BSP中,并做相应的修改,否则是不可以正常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屏应该是LCD接口的,应该是不需要LVDS线的。你的这个屏应该不是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屏吧。如果不 ...

这个LCD是买开发板时带的,不过开发板是在美国买的。
我后来再测试了,使用官网上的“MCIM535-START-UBUNTU-1109-Demo-Image”制作启动SD卡,通过终端能启动linux系统,但是LCD屏还是不能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LCD是买开发板时带的,不过开发板是在美国买的。
我后来再测试了,使用官网上的“MCIM535-START-UBUN ...

好的,我查一下这个屏,然后给你回复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LCD是买开发板时带的,不过开发板是在美国买的。
我后来再测试了,使用官网上的“MCIM535-START-UBUN ...

这里你u-boot中环境参数是如何设置的?发给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你u-boot中环境参数是如何设置的?发给我看一下。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的开发板启动信息如下:

U-Boot 2009.08 (Oct 20 2011 - 13:11:26)

CPU:   Freescale i.MX53 family 2.1V at 800 MHz
mx53 pll1: 800MHz
mx53 pll2: 400MHz
mx53 pll3: 432MHz
mx53 pll4: 455MHz
ipg clock     : 66666666Hz
ipg per clock : 33333333Hz
uart clock    : 66666666Hz
cspi clock    : 108000000Hz
ahb clock     : 133333333Hz
axi_a clock   : 400000000Hz
axi_b clock   : 200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3333333Hz
ddr clock     : 400000000Hz
esdhc1 clock  : 80000000Hz
esdhc2 clock  : 80000000Hz
esdhc3 clock  : 80000000Hz
esdhc4 clock  : 80000000Hz
nfc clock     : 26666666Hz
Board: MX53-LOCO 1.0 Rev. A
Boot Reason: [POR]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ESDHC: 0,FSL_ESDHC: 1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da9052_i2c_is_connected - i2c write success....
Serial reinitilized!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4:9f:01:ad:c1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MC read: dev # 0, block # 2048, count 6144 ... 6144 blocks read: OK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708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35.3-1129-g691c08a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009460 Bytes =  2.9 MB
   Load Address: 70008000
   Entry Point:  7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Linux version 2.6.35.3-1129-g691c08a (rogerio@b19259) (gcc version 4.4.4 (4.4.4_09.06.2010) ) #7 PREEMPT Wed Nov 16 14:33:06 BRST 2011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85] revision 5 (ARMv7), cr=10c53c7f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non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Freescale MX53 LOCO Board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18112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gpu_nommu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video=mxcdi1fb:GBR24,VGA-XGA di1_primary vga root=/dev/mmcblk0p1 rw rootwait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Memory: 352MB 512MB = 864MB total
Memory: 868168k/868168k available, 16568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8e00000 - 0xffe00000   ( 112 MB)
    vmalloc : 0xe0800000 - 0xf4000000   ( 312 MB)
    lowmem  : 0x80000000 - 0xe0000000   (1536 MB)
    pkmap   : 0x7fe00000 - 0x8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7f000000 - 0x7fe00000   (  14 MB)
      .init : 0x80008000 - 0x80033000   ( 172 kB)
      .text : 0x80033000 - 0x807fb000   (7968 kB)
      .data : 0x80818000 - 0x808701e0   ( 353 kB)
SLUB: Genslabs=11,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RCU-based detection of stalled CPUs is disabled.
        Verbose stalled-CPUs detection is disabled.
NR_IRQS:368
MXC GPIO hardware
MXC IRQ initialized
MXC_Early serial console at MMIO 0x53fbc000 (options '115200')
bootconsole [ttymxc0] enabled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999.42 BogoMIPS (lpj=499712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regulator: core version 0.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i.MX IRAM pool: 128 KB@0xe0840000
IRAM READY
CPU is i.MX53 Revision 2.1
Using SDMA I.API
MXC DMA API initialized
IMX usb wakeup probe
IMX usb wakeup probe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Freescale USB OTG Driver loaded, $Revision: 1.55 $

****************************** NOTICE *****************************
You have seen this notice as you have enabled OTG driver for mx53 LOCO board
For mx53 loco board, the OTG function is unavailable due to hardware limitation
So, Only one usb function (device or host) can be available for certain image
Please config your kernel to disable OTG and the usb function you don't want to use
And remain the other usb function you would like to use

Below OTG configs should be removed:
CONFIG_MXC_OTG, CONFIG_USB_OTG

Choose one of below configs for host or device function
But DO NOT choose them together

OTG host config
CONFIG_USB_EHCI_ARC_OTG

OTG device config
CONFIG_USB_GADGET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da9052_i2c_is_connected - i2c read success....
regulator: DA9052_LDO1: 600 <--> 1800 mV at 1300 mV normal
regulator: DA9052_LDO2: 600 <--> 1800 mV at 1300 mV normal
regulator: DA9052_LDO3: 1725 <--> 3300 mV at 3300 mV normal
regulator: DA9052_LDO4: 1725 <--> 3300 mV at 2775 mV normal
regulator: DA9052_LDO5: 1200 <--> 3600 mV at 1300 mV normal
regulator: DA9052_LDO6: 1200 <--> 3600 mV at 1300 mV normal
regulator: DA9052_LDO7: 1200 <--> 3600 mV at 2750 mV normal
regulator: DA9052_LDO8: 1200 <--> 3600 mV at 1800 mV normal
regulator: DA9052_LDO9: 1250 <--> 3650 mV at 1500 mV normal
regulator: DA9052_LDO10: 1200 <--> 3600 mV at 1300 mV normal
regulator: DA9052_BUCK_CORE: 500 <--> 2075 mV at 1250 mV normal
regulator: DA9052_BUCK_PRO: 500 <--> 2075 mV at 1300 mV normal
regulator: DA9052_BUCK_MEM: 925 <--> 2500 mV at 1500 mV normal
regulator: DA9052_BUCK_PERI: 1800 <--> 3600 mV at 3600 mV normal
DA9053 chip ID reg read=0xa3
BB version probed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3.
Bluetooth: Core ver 2.1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8, 104857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31072 bind 65536)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8192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8192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LPMode driver module loaded
Static Power Management for Freescale i.MX5
PM driver module loaded
sdram autogating driver module loaded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DI1 is primary
mxc_dvfs_core_probe
DVFS driver module loaded
i.MXC CPU frequency driver
DVFS PER driver module loaded
JFFS2 version 2.2. (NAND) © 2001-2006 Red Hat, Inc.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695
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cryptodev: driver loaded.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regulator: get() with no identifier
By setting, SII driver will not be enabled
By setting, LDB driver will not be enabled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9
IPU DMFC DP HIGH 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128x48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7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7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10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10
Serial: MXC Internal UART driver
mxcintuart.0: ttymxc0 at MMIO 0x53fbc000 (irq = 31) is a Freescale i.MX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mxcintuart.1: ttymxc1 at MMIO 0x53fc0000 (irq = 32) is a Freescale i.MX
mxcintuart.2: ttymxc2 at MMIO 0x5000c000 (irq = 33) is a Freescale i.MX
mxcintuart.3: ttymxc3 at MMIO 0x53ff0000 (irq = 13) is a Freescale i.MX
mxcintuart.4: ttymxc4 at MMIO 0x63f90000 (irq = 86) is a Freescale i.MX
loop: module loaded
MXC MTD nand Driver 3.0
i.MX GPMI NFC
vcan: Virtual CAN interface driver
Freescale FlexCAN Driver
FEC Ethernet Driver
fec_enet_mii_bus: probed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fsl-ehci fsl-ehci.0: Freescale On-Chip EHCI Host Controller
fsl-ehci fsl-ehci.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fsl-ehci fsl-ehci.0: irq 18, io base 0x53f80000
fsl-ehci fsl-ehci.0: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fsl-ehci fsl-ehci.1: Freescale On-Chip EHCI Host Controller
fsl-ehci fsl-ehci.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fsl-ehci fsl-ehci.1: irq 14, io base 0x53f80200
fsl-ehci fsl-ehci.1: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hub 2-0:1.0: USB hub found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acm
cdc_acm: v0.26:USB Abstract Control Model driver for USB modems and ISDN adapters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ARC USBOTG Device Controller driver (1 August 2005)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input: gpio-keys as /devices/platform/gpio-keys/input/input0
MXC keypad loaded
egalax_ts 2-0004: egalax_ts: failed to read firmware version
egalax_ts: probe of 2-0004 failed with error -5
p1003_fwv33 2-0041: couldn't read panel infomation.
p1003_fwv33: probe of 2-0041 failed with error -5
DA9052 TSI Device Driver, v1.0
input: da9052-tsi as /devices/virtual/input/input1
TSI Drv Successfully Inserted da9052-tsi
input: da9052-onkey as /devices/platform/imx-i2c.0/i2c-0/0-0048/da9052-onkey/input/input2
mxc_rtc mxc_rtc.0: rtc core: registered mxc_rtc as rtc0
i2c /dev entries driver
IR NE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RC5(x)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RC6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JV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Sony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Registered device video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vcvideo
USB Video Class driver (v0.1.0)
APM Battery Driver
check mma8450 chip ID
mma8450 0-001c: build time Nov 16 2011 14:23:36
input: mma8450 as /devices/virtual/input/input3
add mma8450 i2c driver
MXC WatchDog Driver 2.0
MXC Watchdog # 0 Timer: initial timeout 60 sec
Bluetooth: Virtual HCI driver ver 1.3
Bluetooth: HCI UART driver ver 2.2
Bluetooth: HCIATH3K protocol initialized
Bluetooth: Generic Bluetooth USB driver ver 0.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btusb
VPU initialized
mxc_asrc registered
gpu mmu disabled
mxsdhci: MXC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mxsdhci: MXC SDHCI Controller Driver.
mmc0: SDHCI detect irq 0 irq 1 INTERNAL DMA
mxsdhci: MXC SDHCI Controller Driver.
mmc1: SDHCI detect irq 203 irq 3 INTERNAL DMA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Cirrus Logic CS42888 ALSA SoC Codec Driver
sgtl5000-i2c 1-000a: SGTL5000 revision 17
mxc_spdif mxc_spdif.0: MXC SPDIF Audio Transmitter
No device for codec mxc spdif
No device for DAI mxc spdif
No device for DAI imx-ssi-1-0
No device for DAI imx-ssi-1-1
No device for DAI imx-ssi-2-0
No device for DAI imx-ssi-2-1
No device for DAI imx-spdif-dai
DMA Sound Buffer Allocated: Playback UseIram=1 ext_ram=0 buf->addr=f8016000 buf->area=e0856000 size=24576
DMA Sound Buffer Allocated: Capture  UseIram=1 ext_ram=1 buf->addr=cf3e8000 buf->area=f90ad000 size=24576
asoc: SGTL5000 <-> imx-ssi-2-0 mapping ok
mmc0: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b368
mmcblk0: mmc0:b368 LEXAR 7.45 GiB
mmcblk0: p1
DMA Sound Buffer Allocated: Playback UseIram=1 ext_ram=1 buf->addr=cf438000 buf->area=f90b3000 size=24576
asoc: mxc spdif <-> imx-spdif-dai mapping ok
ALSA device list:
  #0: imx-3stack (SGTL5000)
  #1: imx-3stack-spdif (mxc spdif)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090105 abi 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can: raw protocol (rev 20090105)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090105 t)
Bluetooth: L2CAP ver 2.14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SCO (Voice Link) ver 0.6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Bluetooth: BNEP (Ethernet Emulation) ver 1.3
Bluetooth: BNEP filters: protocol multicast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2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c rev 2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DA9052_BUCK_PERI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DA9052_BUCK_MEM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DA9052_BUCK_PRO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DA9052_BUCK_CORE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DA9052_LDO10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DA9052_LDO8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DA9052_LDO6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DA9052_LDO5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DA9052_LDO4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DA9052_LDO3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DA9052_LDO2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DA9052_LDO1 on
mxc_rtc mxc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0 UTC (0)
EXT3-fs: barriers not enabled
EXT3-fs (mmcblk0p1): warning: mounting fs with errors,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kjournald starting.  Commit interval 5 seconds
EXT3-fs (mmcblk0p1): using internal journal
EXT3-fs (mmcblk0p1): recovery complete
EXT3-fs (mmcblk0p1):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writeback data mode
VFS: Mounted root (ext3 filesystem) on device 179:1.
Freeing init memory: 172K
init: ureadahead main process (1186) terminated with status 5
init: procps main process (3763) terminated with status 255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9
* Setting sensors limits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9
Wait for CR ACK error!
imx-ahci-hwmon imx-ahci-hwmon: Read/Write REG error, 0xac20!
imx-ahci-hwmon imx-ahci-hwmon: Read/Write REG error, 0xac20!
imx-ahci-hwmon imx-ahci-hwmon: Read/Write REG error, 0xac20!
                                                                         [ OK ]
* Starting 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 daemon...                          [ OK ]
* Speech-dispatcher configured for user sessions
* Starting NTP server ntpd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disabled 9
mxc_ipu mxc_ipu: Channel already uninitialized 9
                                                                         [ OK ]
* Starting Common Unix Printing System: cupsd                           [ OK ]
* Enabling additional executable binary formats binfmt-support          [ OK ]

Ubuntu 10.04 LTS lucid-desktop ttymxc0

lucid-desktop log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的开发板启动信息如下:

楼主你好,你板子起来了,但是在屏上没有显示的原因是你在u-boot命令中内核显示没有设置正确,你使用的是LCD屏,而你设置的为: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gpu_nommu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video=mxcdi1fb:GBR24,VGA-XGA di1_primary vga root=/dev/mmcblk0p1,所以不会显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板子起来了,但是在屏上没有显示的原因是你在u-boot命令中内核显示没有设置正确,你使用的是 ...

是不是要我修改u-boot的配置,然后编译?
呵呵,刚接触,什么都不懂呀。不过仍然非常感谢你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我修改u-boot的配置,然后编译?
呵呵,刚接触,什么都不懂呀。不过仍然非常感谢你呀。 ...

为什么会结不了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