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功率缓冲器为何物

楼主(2014-05-17):
最近要做大功率无刷电机控制器,选了IR2130作为MOSFET的驱动器。PWM频率8KHz,MOS管为irfs4127。
现在涉及到MOS管并联驱动的问题,一个桥臂要并联9个MOS管,这样一来就必须增大栅极驱动电流。
IR在一篇应用手册中给了这样两个电路。

下面是IR给出的电路说明。

模块和其他并联MOS门功率晶体管有时还要求更多的电流和更低的门驱动阻抗。如图11所示的高
输入阻抗功率缓冲器电路具有8A峰值输出电流。它可以靠近功率模块进行安装,从而降低了门驱
动环路的电感,改进了抗dv/dt诱导导通的能力。他吸取可以忽略的静态电流,可通过自举电容来
供应。这个缓冲器从IRS2110或者具有较小门驱动能力的MGD中接受驱动信号,然后驱动有着
600nC总门极电荷的IGBT模块。Q1和Q2是用于Q3和Q4的低电流驱动器,而Q3和Q4可以选择一
定的大小尺寸来满足峰值输出电流要求。当输入信号改变了状态,R1限制流经Q1和Q2的电流几
个ns,然后两个晶体管导通;当输入信号建立新的状态时,驱动器晶体管快速的对导流输出晶体
管的门极电容进行放电,迫使它到关闭状态。同时,其他输出晶体管的门极将通过R1进行充电,
导通时间受R1和输出晶体管的输入电容所形成的RC时常系数所延迟。

这个所谓功率缓冲器为何物,什么原理,是否有起到增大输出电流的作用。

网友A:
它用一个PMOS和一个NMOS构成类似于CMOS反相器的结构,用两级达到极性相同。。。。。
选择合适的MOS管可以达到电流放大的目的。

楼主:
我百度到了一个CMOS反相器内部原理图,貌似与上图有所不同。

网友A:
哪里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百度到了一个CMOS反相器内部原理图,貌似与上图有所不同。

你这个输出输入反相,首帖图是同相。

“缓冲”的意思,是负载(最后那些IGBT模块的输入)太重,IR2110光耦力所不及,所以在中间插入的一级放大电路。不仅是开关电源里面这样称呼,高频(发射机)里面也这样称呼。

网友A:
中间100R的电阻,请忽视它吧。。。

网友A:
100R的电阻用来抑制状态转换时的电流脉冲——不要(0R)其实也可以。

网友C:
“缓冲”器,字面意思就是缓和影响程度
在模电中,它是指插在控制信号与功率输出之间的中等功率放大级,一般不改变信号其他特征
“缓冲”器多指功率驱动的“设计跟随器”,电压增益=0
终极应用就是主图中的“互补推挽射随器”,可以驱动具有较大容性输入特性的末级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缓冲”器,字面意思就是缓和影响程度
在模电中,它是指插在控制信号与功率输出之间的中等功率放大级,一 ...

也就是说这四个MOS管的作用就在保证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一致的情况下,增大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输出输入反相,首帖图是同相。

“缓冲”的意思,是负载(最后那些IGBT模块的输入)太重,IR2110光耦 ...

我没想通Q1 Q2 Q3 Q4这四个管子是怎么导通的。求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四个MOS管的作用就在保证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一致的情况下,增大输出电流。 ...

不要强调“输入出一致“
而是说“不放大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想通Q1 Q2 Q3 Q4这四个管子是怎么导通的。求指点。

工作原理真的和CMOS反相器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想通Q1 Q2 Q3 Q4这四个管子是怎么导通的。求指点。

原图各9110管子都画反了,你把各9110都反过来就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10驱动不了
换方案吧

还有更好的方案么,求指点。

网友E:
楼主放心地用你主楼的驱动电路,两个红框是“超级图腾柱”驱动能力取决于末级一对MOSFET的Idm,蓝线框为双绞线,用最小的环路面积,开尔文接法,干扰控制在最小程度。驱动并联的多个功率管时,建议在每个受驱的功率管栅极部位串一个几R的阻尼电阻。

修改原因:增加红体字部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放心地用你主楼的驱动电路,两个红框是“超级图腾柱”驱动能力取决于末级一对MOSFET的Idm,蓝线框为双 ...

老眼昏花,蚂蚁帮我看看,各9110是否反了?

网友E:
pmos应该是 这样的才对, 原厂的datasheet上经常闹这种低级笑话。

好在做应用的一般都没法直接将上面的图片直接拷下来,而是要从终图工具里调元件库,不然肯定会弄出“人命”

网友F:
功率之传承光大之物也

楼主:
按照LS们的方法,做了个仿真电路,已通过。证明原厂的电路图确实是有问题的。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