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RX-3S 13040302.1是什么芯片?有资料吗?

楼主(2014-05-17):
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RF遥控芯片,但是这个似乎不是型号,找不到资料。
是一个玩具上的,旁边的芯片是TC117HS,玩具马达驱动芯片。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定制的芯片

楼主:
一个破玩具而且还超级便宜的杂牌货还定制?呵

网友B:
不是定制的,以前有资料,找不到了。RX   TX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