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使用两片74HC595级联驱动八位数码管的同时扫描按键

楼主(2014-05-17):
我是使用51单片机和74hc595 级联驱动数码管来做的一个时钟实时显示出来,现在是可以了,如果要调节时间的话我用的是三个独立的按键“K1”选择 确认 ,”K2“加, "K3"减  详情见附加仿真截图。

当我做到按键的时候问题来了,我在扫描按键的时候 数码管会闪烁,因为在扫描按键时去抖动加有延时函数(约20ms左右) 这样子的话数码管的刷新就在这时停止了!
就是想问下诸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思路能够分享下,即能同时显示当前时间(不闪烁)的同时又扫描按键(加上程序去抖动) 扫描按键得等到按键松开后才执行对于的操作,不然一下就加很多,如果一直不放的话就会一直进行加减计算。
另外我是初学51 描述越通俗易懂越好:)

网友A:
数码管显示放在中断里面,按键放在主程序中,延时就不会对显示有影响了...

网友B:
扫描按键时去抖动延时也可以采用定时器,尽量少用delay函数,尤其是超过1mS的延时

网友C:
楼上方法都可以一试。

网友D:
动态扫描必须放在定时中断里,而且中断优先级还要高

这个还真不一定,如果没其他很多功能,或者定时中断有它用,完全可以用扫描占用的时间做去抖延时,只是费点劲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按键时去抖动延时也可以采用定时器,尽量少用delay函数,尤其是超过1mS的延时 ...

我在按键检测松手时 调用了显示扫描函数 在实际的开发板上木有闪烁的现象 问题得到解决 用定时器 我也试过 也可以 后面还是在松手检测的时候调用显示扫描函数

网友E:
扫描按键时去抖动, 写成状态机, 在调用了显示扫描函数后调用. (没有delay函数)

网友F(2017-04-25):
主要思路还是把for循环的delay用定时器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