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安富莱STM32F103 USB Device问题

楼主(2014-05-18):
我的是安富莱STM32F103 V2系列的板子,我用USB电缆插入USB Device接口,连接电脑,电脑老是识别不了,另外,在USB Device接口旁有个24C02器件,应该跟这个USB的驱动有关吧,我也不是很懂。希望各位路过的朋友,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板子。你看看手册: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VFSec_6XTbQydu_Qu2i
或者也可以找卖家问问

楼主:
很感谢你的回答,事实上我也看过那本手册,而且也问过卖家,按照卖家的装各种驱动,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B:
24C02相当于一存储芯片,跟这还是没关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C02相当于一存储芯片,跟这还是没关系的吧

不过从电脑的USB转到板子的串口应该需要过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