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串联使用问题

楼主(2014-05-18):
先使用了一个隔离开关电源,输入为12V输出为13V,然后又将13V作为lm2596-12的输入,使其输出稳定在12V,将两个电源模块单独使用时,输出均正常,但是当将二者并联起来后,电流很大,切电压拉低较严重,大家帮忙看一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串联使用接法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使用接法参考:

谢谢你的回复,感觉看完你提供的资料后,发现我的好像并不是属于开关电源串联的范畴,因为我并不是需要两个开关电源输出之和。
我本来是直接使用12V,但是因为有干扰,所以先使用隔离电源升高,然后再利用2596稳压至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感觉看完你提供的资料后,发现我的好像并不是属于开关电源串联的范畴,因为我并不是需要两 ...

哦,看错了;
隔离电源13V,可能有点低;,升高点看看;
另外不知道你负载多种;
隔离电源的功率也要加大点(要留不少余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使用接法参考:

模电基础较差,还望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电基础较差,还望指导一下,谢谢了

最起码:你的隔离电源到13V还是有点低了;
这个是2596的部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你的隔离电源到13V还是有点低了;
这个是2596的部分资料;

好吧,至少要15V以上,等我再试试看
但是我找了一个大功率电源箱直接给lm2596-12的电路提供了一个12V输入时,输出就是11.7左右的电压。
而把大功率电源箱的12V作为隔离电源(我用的TENPOWER)的输入,再隔离电源的输出作为2596的输入时,电路就不干了,电流超级大,电源箱的电压也被拉到3V了。
谢谢你还帮我查看数据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错了;
隔离电源13V,可能有点低;,升高点看看;
另外不知道你负载多种;

没,是我自己理解错了,我开始以为我这个是串联,现在发现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至少要15V以上,等我再试试看
但是我找了一个大功率电源箱直接给lm2596-12的电路提供了一个12V输入 ...

开机的时序问题吧,先开启前级电源再开启后级电源,行不行啊.

网友C:
好混乱,标题串联,主帖并联,实际描述不串不并。。。
LZ可以试一下9L的建议。如果是这种情况,2596加软启看下能解决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的时序问题吧,先开启前级电源再开启后级电源,行不行啊.

用mos管做了个延时电路,谢谢你的建议,现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混乱,标题串联,主帖并联,实际描述不串不并。。。
LZ可以试一下9L的建议。如果是这种情况,2596加软启 ...

模电较差,见笑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