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DK是怎样知道固件库中哪个文件中是启动代码?

楼主(2014-05-18):
将stm32固件库添加进工程项目中,
我在MDK中并没有找到指定启动文码设置。
MDK是怎样知道固件库中哪个文件中是启动代码呢?

网友A:
配置里有启动代码路径,会去指定的文件夹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里有启动代码路径,会去指定的文件夹找

不知在MDK中的哪个地方配置,请详说一下。
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B:
新建工程的时候,会提示你添加启动代码,也就是MDK会自动根据你所选的MCU帮你选择启动代码;

如果不需要自动添加,你自己添加一个就好了;

网友C:
它不知道。
如果不指定,它会用它自己默认的那个。

网友D:
4楼正解.
对于 F1 系列, MDK 环境下启动代码在 startup_stm32f10x_??.s  里
Keil MDK 的启动代码在 Keil\ARM\Startup, 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