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存储空间大小的定义

楼主(2014-05-18):
以2812为例,它是一个32位处理器,内部RAM空间有18K*16位,现在有疑问:

1、18K*16位是多大呢?是18*1024(byte)吗?
(按照我的理解18K*16位就是18*1024(byte),16位仅表示存储器宽度为16位;

但是网上看到说:18K*16位是指18K*16位,即18K字,等于36K*8位,即36K字节)

2、这里的16位代表是什么意思呢?存储器宽度?是否可以理解2812CPU字长位32位,存储器宽度为16位?

楼主:
是我的理解错误,2812RAM空间确实是36KB,但是对“18K*16位”这种表示方式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的理解错误,2812RAM空间确实是36KB,但是对“18K*16位”这种表示方式还是不太理解。 ...

这个很好理解的   最终是一个数

网友B:
是指18K*16位,即18K字,等于36K*8位,即36K字节 TI主要想表明它芯片上的存储器宽度是16位的,现在新的芯片都是按字节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