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连接器,镀层是6u;大侠们帮帮忙啊

楼主(2014-05-18):
我朋友的调制解调器的PCB板上用到一个RJ45连接器,镀层是6u,哪位大侠知道这连接器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其实就是6类RJ45吧,很多的

网友B:
可以问问L-COM的;

网友C:
连接器的样子跟镀层厚度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6类RJ45吧,很多的

大哥,上图了,您看这个您有做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问问L-COM的;

您看这个,哪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上图了,您看这个您有做过么

好多RJ45都长这样: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