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作电能表的可行性??

楼主(2014-05-18):
想用28035加一片AD作个电能表,可能还要计算谐波,相位,什么的,肯写是用FFT了。
查了一下,28035的RAM有20K,也不能外扩,请问用这个片子可以么?
要计算6个通道的值,其中的中间变量应该很多,这么大的RAM可以么?

网友A:
貌似这个电能表比较高级

楼主:
这大的RAM可以么?

网友B:
这个芯片很强大的

网友B:
木问题的吧

网友C:
最好写个大概的代码,编译下看看需要多少;
芯片,选个管脚兼容的,便于后续升级,哪天容量不够就麻烦了;

楼主:
这个方案是别人定的,我也只是个DSP新手,那就先这个做做看吧。
感谢各位、

网友(2015-12-17):
这个芯片主要的功能是在运算上,但是A/D的精度不尽如人意,实际有效位数只有10.5位左右而且即使用外部基准也有4个LSB的偏执误差,2-4个lsb的增益误差,就采样速率而言同步采样可以实现电能信息的采集,如果轮询触发的话误差也只有100nS的误差(相移)。就计算而言只要你的临时变量以及函数嵌套合理,如果计算PC指针和临时变量的空间,它的RAM足够,当然也看你如何划分。还有就是建议用CLA进行过采样和锁相的计算,然后在处理,在LCA里面进行滤波等算法。这样就勉强能达到你的过采样和采样精度的要求,还有外围电流的选择,如果选择互感器的隔离器件注意其相移参数,一般会《=10°。进行精确的补偿否则功率的计算误差会很大,再说FFT这种算法只要在内部采样保持计算,不要求严格的时序。如果这些都没问题了那么就是电量的计量了。28035你要是应用应该一定会倍频,也就是外部时钟*N。60M的时钟计算,你想要你的电能计量满足1%的要求的话,电压电流以及相位的误差和要优于0.8%,时钟一定用外部晶体建议选用温飘10ppm左右的时钟,在加上内部的倍频误差,你的计时器精度也比较堪忧。总体来讲看你用这个芯片想达到什么计量水平,如果你有一个外部的同步A/D,为什么不用外部A/D加一个低端的如M0来做这个方案呢。

网友D(2016-04-24):
可以的。我用它做256点、三个通道的FFT,速度什么的都没有没问题。而且它的存储空间,实际用户可以用的RAM是8k,Flash6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