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二极管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5-18):
比如用在电容充电定时电路。实现电容线性充电。

网友A:
我用过,电流从0.3mA到20mA多种,但不知道厂家,型号就是E-101之类。
CRD就是方便而已,恒流精度很一般。

网友B:
LINEAR可能有吧;
内部也用了恒流二极管;

网友C:
onsemi 有很多恒流电阻,主要是用来串LED用的

网友D:
同问。有谁推荐几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