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三个三级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5-18):
问一下这三个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和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这三个三极管都工作在呵呵状态,作用是呵呵!

网友B:
Q8工作在跟随放大状态,把5V降低到4.3V;
Q9工作在开关状态,控制Q7;
Q7工作在什么状态和作用不清楚,因为其1脚不知道都接了些什么,只看到好像接了一个电容,但那个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C:
补充下:
Q9控制Q8的开关,切换LCD电源;

网友D:
Q8接成二极管,把5V降低到4.3V;
Q9工作在开关状态,控制Q7;
Q7工作在开关状态开关4.3V电压。Q7的1脚接4.3V电源负载。

其实,整个电路就是个电源开关。电源从右边Q8的1脚输入,至左边Q7的1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Q8工作在跟随放大状态,把5V降低到4.3V;
Q9工作在开关状态,控制Q7;
Q7工作在什么状态和作用不清楚,因为 ...

哦  原来如此啊 好的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下:
Q9控制Q8的开关,切换LCD电源;

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Q8接成二极管,把5V降低到4.3V;
Q9工作在开关状态,控制Q7;
Q7工作在开关状态开关4.3V电压。Q7的1脚接4.3 ...

说的很清楚  理解了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三极管都工作在呵呵状态,作用是呵呵!

谢谢

网友E:
Q8基极和集电极短接当成二极管用

网友F:
Q7偏置不正确,无法阻断。
Q8可能有过电流危险。 用在这里真是难以理解。

网友G:
Q7的二脚和Q8的1脚之间再串联一个10K的电阻是否更恰当

网友H:
电子电路中,常遇到三极管接成二极管的型式使用,特别是在集成电路中,或数字电路中,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加接基极和集电极短接构成的二极管,在电路中起到温度补偿作用,这是因为这个三极管的材料和类型与放大器的材料和类型相同,其温度系数接近一致,所以这种补偿效果更好。

当温度变化使输出电流增大时,其二极管回受电流增大,抵消放大作用维持输出电流不变。在分离元件电路中,若三极管接成二极管使用,大多是作为温度补偿用的。

查看各类集成电路图,在集成电路内的二极管,作为温度补偿的二极管,都是用三极管接成二极管的形式,大都是采用集电极和基极短接的方式,这与集成电路的制作工艺有关,这样接成的二极管正向压降,接近于同类三极管的Ube值,其温度系数亦与Ube温度系数接近,故能较好的补偿三极管的发射结的温度特性,保持集成电路的工作稳定。

用三极管接成二极管还有其他形式,这里不一一类举,其用途也不同,用两个三极管连接的反串电路,在运算放大器中作稳压,可以防止高精度运放出现阻塞现象。......

由此看来,用三极管连接而成的二极管,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和奇妙的用途,这对我们以后开发电子产品,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网友I:
LCD  背光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LCD  背光控制电路

恩 的确是这个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在电子电路中,常遇到三极管接成二极管的型式使用,特别是在集成电路中,或数字电路中,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

一般在运放内部,用这种连接做温度补偿的比较多。

网友J:
貌似用2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K:
有些恒流作用

网友L:
只用Q7和Q8也能达到相同的功能吧?为什么还要用Q9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E:
Q8基极和集电极短接当成二极管用

共集电极输出,频率特性好,输出阻抗低,带载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