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问题?

楼主(2014-05-18):
请问0V电压由2脚输入经过光耦6脚输出变成高电平,而且输出电压为3.3V。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芯片资料,输出确实有问题;
检查下:
1、电源及各引脚电平是否正常;
2、焊接是否良好等;
也有可能芯片问题;

网友B:
楼上贴出来的图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