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音频功放IC

楼主(2014-05-18):
主要是这样的,锂电池供电,2W8欧的喇叭,希望能给推荐个3W锂电供电的功放IC。

网友A:
一个锂电池,8欧喇叭无法得到3W。

楼主:
那请教下,那升压多少能得到8欧喇叭3W的方案啊

网友B:
tpa2015 内置boost升压 通常在手机里面使用 还带电池电压跟踪 防止电池过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下,那升压多少能得到8欧喇叭3W的方案啊

计算一下8欧电阻消耗3W正弦功率时的正弦波峰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