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UA741问题

楼主(2014-05-18):
用UA741搭的运放,同相比例放大,但是用万用表输出的是负压,请问为什么?

网友A:
输入是多少啊?
另外再看下,有没有接错,有没有什么地方碰到了;

网友B:
输入端悬空?

网友C:
输入悬空不等于输入为0V。。。。。。。

网友D:
因为输入就是负压

不是脑筋急转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