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急求。。检测WiFi信号强弱的 模块

楼主(2014-05-18):
急需一个 检测WiFi信号强度 的 模块,,或原理图
匿名
手机的问题 从新换个吧

网友A:
要测wifi信号场强, 最适用的硬件就是WIFI模块。
WIFI是时分复用制,现在的WIFI信号到处都是,常用的信道有1、6、11,其它的太容易受干扰,很少有人用。这三个最优信道常常拥挤不堪,你附近有3个路由器,简单的场强测试,只能测到一个矢量信号,分不出那个路由更强,这有何用?
WIFI模块模块基本上是USB总线接口,通过USB进行配置及抓取数据包分析,才能得到某SSID的信号强度。

网友A:
别的2.4G/5G接收模块, 估计不支持802.11各版本协议,想抓包分析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B:
没有这样的模块,WIFI芯片本身都支持场强检测。

果然与我推断的一样,本本可以显示几十个SSID不同的场强,应该就是对各个路由进行抓包,提出包中的SSID并输出实时信号强度

网友A:
这么说来,如果程序员肯去啃802.11协议的话,做一个便宜的多通道2.4G收发器,是可以在芯片时集成进去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来,如果程序员肯去啃802.11协议的话,做一个便宜的多通道2.4G收发器,是可以在芯片时集成进去了吧 ...

论便宜还得是WIFI芯片本身,那么大的生产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测wifi信号场强, 最适用的硬件就是WIFI模块。
WIFI是时分复用制,现在的WIFI信号到处都是,常用的信道有1 ...

就是 WiFi模块 怎么测信号 场强?这块 搞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