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4-05-18):
老师让我设计一个采集多路压力传感器数据的电路并且做出来。
压力传感器特性:
无压力时电阻无穷大;
放一颗南孚电池上面电阻为30M欧姆,
两个手指用力捏它最小电阻可以达到300k欧姆,
预计正常工作电阻范围是5M欧姆到30M欧姆;
传感器引线很长,2米左右。

我的思路是直接和一个10M欧姆的电阻串联
然后通过stm32多路ad采集电压信号;
请问这样可行么?会不会显得非常没水平?
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啊

网友A:
有水平没水平,看最后使用的结果和设备成本、工艺等等。
学校里面的和工程上面的是不一样的。

既然是多路采集,需要了解各传感器到你的STM32距离有多远,使用环境(电磁、机械、气候……)如何,等等。
内阻10M欧的电压信号,还要传那么远,恐怕噪声就够你喝一壶的。若是更远,还需要考虑导线的绝缘,强干扰是否会损坏你的STM32,等等。

网友B:
楼上说得对,2M,完全可以信号调理后低阻抗输出电压,最后差分电压,在收集端用模拟开关进行切换.其余部分都是数字糸统了.关键是信号调理部分.

网友C:
把传感器的资料发上来

网友D:
和另外三个固定电阻组成电桥,输出电压。

网友E:
建议楼主翻一番信号调理电路方面的书籍

网友F:
楼主的方案不可行,电阻不必串,应该就近使用运放对信号进行调理而不能直接送AD,你的想法根本就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翻一番信号调理电路方面的书籍

嗯,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方案不可行,电阻不必串,应该就近使用运放对信号进行调理而不能直接送AD,你的想法根本就不能工作。 ...

电阻不串,参考五楼以电桥的方式获取电压变化量,再信号调理,然后通过多路开关送ad采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另外三个固定电阻组成电桥,输出电压。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传感器的资料发上来

手头只有传感器,没有资料哦,传感器上面也没有印刷字体,就是一个双引脚的可变电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阻不串,参考五楼以电桥的方式获取电压变化量,再信号调理,然后通过多路开关送ad采集对吧 ...

如果只有一路就无所谓什么多路开关,那反而是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水平没水平,看最后使用的结果和设备成本、工艺等等。
学校里面的和工程上面的是不一样的。

很专业,我还是大二菜鸟,听你一说很有道理,之前没有接触这个方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2M,完全可以信号调理后低阻抗输出电压,最后差分电压,在收集端用模拟开关进行切换.其余部分都是 ...

嗯,对我来说的难点就是信号调理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有一路就无所谓什么多路开关,那反而是画蛇添足。

是多路的,十几路

网友G:
在5M的电阻下?你需要用多少V的电压,才能确保采集到的电压信号稳定可靠不被噪音淹没?

网友H:
搞一个基准电压 然后和其他3个电阻组电桥 然后运放 进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