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仿真在RAM和在SDRAM跑有速度有多大区别

楼主(2014-05-18):
用DSP6713仿真,最普通的点灯程序,按照下面的CMD文件配置,在内部RAM运行(300M),基本一秒点灯
MEMORY
{
IRAM: o = 00000000h l = 0000FA00h
}

SECTIONS
{
.text > IRAM
.cinit > IRAM
.const > IRAM
.stack > IRAM
.bss > IRAM
.data > IRAM
.far > IRAM
.switch > IRAM
.sysmem > IRAM
.cio > IRAM
}

将程序修改为在外部SDRAM内跑,如下,频率配置为100M,一样的点灯程序,居然要20秒才会点灯
我想问问各位大侠,外部SDRAM跑程序的话有这么慢吗?按照频率算,不应该是1/3的速度吗,怎么变成1/20的速度了,慢在哪里啊?
MEMORY
{
IRAM: o = 80000000h l = 0000FA00h
}

现在主要问题是我们自己的程序大,运算量也大,程序全部在6713内部RAM估计不够,但是外部SDRAM这个速度,也不能用啊,最要命的是按照现在的计算来说,6713已经在275M跑了才勉强够运算,不会有数据丢失,我觉得就算SDRAM能够在100M跑也不太能够满足要求,要命啊,想求助各位大侠?
这种片内RAM+片外SDRAM的方式能够满足我的需求吗?SDRAM处理速度求解哈

PS:我们的SDRAM是7ns的,最大143M哈

楼主:
我再别人的一篇论文上看到了写着程序在外部SDRAM跑要使能CACHE,不然速度会很慢,我想知道难道CACHE不是默认使能的吗?在哪里可以看到有没有使能CACHE呢?如果没有使能在哪里可以设置使能呢?

楼主:
好吧,看了关于CACHE的DATASHEET已经搞定,果然是要使能CACHE,好像在外部SDRAM上面跑还是不慢的,就是不知道满不满足我的需求。

网友A:
这个在运行速度上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啊,运行速度是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