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串行flash

楼主(2014-05-18):
如题,需要一款容量稍微大一点的串行FLASH芯片,想通过spi来读写flash,存储容量最好在128MB之上,比较常用的,谢谢

网友A:
小b的已经是目前挺大容量的了。大B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b的已经是目前挺大容量的了。大B的没见过。

N25Q00AA 就是1Gb的  但是是NOR的  我看NOR 一般不是容量相对比较小的吗   网上说NOR flash  不适合做大数据存储,还请有经验的人推荐下  谢谢了

网友B:
大B的都1G了,不多见了,有也较贵吧。还是用sd卡吧。

网友C(2014-06-17):
NOR 的工艺决定了他不会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