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原理图的具体原理,谢谢!

楼主(2014-05-18):
R5   R3  断开;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答,学到了很多!

网友A:
这个作图风格不错,看着很舒服。

如果R5、R3断开,那么:

1、输入端峰值到来时,Q2显然深度饱和,而Q1截止;谷值到来时,Q2、Q1状态反转;
2、Q1、Q2各反相一次,负负得正;
3、Q1通过R4、C2、R7、C3充电或者说滤波,得到模拟电压;
4、UM1A射速器,阻抗匹配;
5、UM1B放大到2倍,输出。

所以,整个电路就是把输入的PWM方波转换成模拟信号,相当于DA。

ps:修改一个错误。

网友B:
UM1A什么用也没有,只有增加成本的作用。

网友B:
相当糟糕的设计,作为DA用,占空比与电压输出之间的非线性相当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作图风格不错,看着很舒服。

如果R5、R3断开,那么:

如果输入端峰值是5v,Q2显然深度饱和,Q1同样

有这种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M1A什么用也没有,只有增加成本的作用。

这里是双运放

网友D:
很显然,设计者心里没谱,不知道Q2和Q1的设计是否多余,所以设计了R5和R3两个跳线,必要时可以直连后面的二阶低通
另外个人觉得原理图画得并不好,我看着就不舒服.
比如R8,R9可以直接连下面的地线而不必要拐个弯,
又比如R4,R7应该在同一高度,很明显的二阶低通.
或者设计者想表达的是R7,C2,C3是个π型滤波器?
另外C4简洁明快的画法是直接一个GND,而不是拐一个大弯来R10
还有C1接地的画法,我就很讨厌这样横着的GND

同意,而且两个管子的集电极还都是4线相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是双运放

我知道是双运放。
但两级运放,失调是叠加的(同一封装内,两个同相放大器)。去掉UM1A,总失调将减小。

扣太湿的分,加给大师,再适合不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是双运放

其实,双运放还不是主要问题。
最大的问题,在于电容C2充放电不一样。充电时是R2+R4,放电只有R4(Q1饱和,电阻很小)。
当然,Q1饱和压降会与R2抵消一部分,但不可能在所有占空比之下都恰好完全抵消。
所以,我说:“作为DA用,占空比与电压输出之间的非线性相当大”。

网友B:
脉宽调制转换成与占空比成正比的信号,用RC滤波,希望精度高一些,需要
1、零电平和高电平要准确。此处零电平是Q1饱和压降,差一些,高电平是5V电源电压,也比较差。
2、零电平和高电平,都必须近似电压源。此处有R2,不满足。
3、负载阻抗足够大。本电路基本满足,但运放失调不可忽略。

用PWM用作高精度的DAC有难度.
带宽问题.及滤波不净的问题.
要做到精密的DAC,还是要用一级跟随,精密跟随,决定了载波不能太高频率,可以做到0.5级的精度.不太高的载波同时引发一个响应速度的问题,调制时的信号

网友B:
Sign!
@zyj9490 直接回复多么好,不限字数,还可以贴图。

网友E:
用三极管做PWM的整形电路,且不说三极管压降的温度特性影响,光是三极管的td+tr与ts+tf不一致,便附加了一个常数项。
还不如把三极管这一堆全干掉,直接用2运放组成四阶RC低通滤波,线性好许多。

网友F:
无源低通+有缘缓冲就可以了,无需这么复杂,我们就是这么用

你们的使用情况,未必和楼主的使用情况相同,对精度的要求也未必和楼主相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UM1A什么用也没有,只有增加成本的作用。

那是个缓冲的,增加内阻。

UM1A和UM1B输入电阻是一样的,输出电阻的差别肯定小于1毫欧,所以UM1A没有什么用,反而增加误差,用了不如不用。

网友:
看高手解题,受益匪浅!

网友H:
解说非常精彩

网友I:
运放做跟随器跟做2倍同相放大,输入阻抗并无不同。
总的功能不就是对数字系统来的方波 放大+滤波 吗?
为什么不能滤波再放大?一个RC滤成接近直流,再用运放放大直流就行了。

这样做可能的问题:
1. RC输入阻抗(约等于R)对信号源的影响。但原来电路的输入阻抗也不过3K多一点(并上R5更低)
2. PWM的精度受方波质量(高低电平要标准、上下跳沿要对称)影响很大,因为PWM做D/A的输出电压,不过就是按占空比对高低电平做了个线性插值。这种三极管电路处理后,高低电平质量可能还不如输入的PWM信号本身(前面的信号源应该是CMOS吧,不要告诉我现在还有人用TTL)。如果方波质量要求很高,又不想受信号源制约,就该加个CMOS门整形下,成本比这一堆三极管电阻还低。
3. 输出端接了个C4,也许是考虑驱动特殊负载?要是这样,倒应该第一级运放放大,第二级做跟随器。跟随器和放大器在输出驱动能力上,有时还是能看出区别的。

网友J:
学习的物理知识丢了N年了,现在又还给书本了啊!还是要经常学习才能记住这么麻烦的电路图!

网友:
在不要R3、R5的情况下 我怎看都是一个达林顿放大电路+滤波+跟随器+放大;没做过具体项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作图风格不错,看着很舒服。

如果R5、R3断开,那么:

功能基本就是这样,就是输出0到10v可调,但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作图风格不错,看着很舒服。

如果R5、R3断开,那么:

只是不明白三脚的电压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糟糕的设计,作为DA用,占空比与电压输出之间的非线性相当大。

虽是da功能但要求不高,想请教下三脚电压的计算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宽调制转换成与占空比成正比的信号,用RC滤波,希望精度高一些,需要
1、零电平和高电平要准确。此处零电 ...

谢谢提醒!

简单说。如果出现1V的干扰。那么有这2个电阻。可以使得电路在2V干扰时才误动作。没有这2电阻。1V就会误动作。
毫无疑问。Bug,x7,l6,mayga之类u。又再次从本大师这里。可以偷学到很多关于脉冲整形的知识了。
这就是这2个电阻的作用。如果没有。那么即使高频干扰,都可以误动作。这2个电阻不是说一定能去除所有干扰。而是可以大幅减小干扰的危害。
这个电路的却实现了类似施密特触发的功能。对于干扰或突然的变化,不敏感。并非滞缓比较。而是过滤高频干扰。并对边沿变化不敏感。
只有本大师。才能告诉你正确答案。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不明白三脚的电压怎么算的?

你的应用,三极管只有两种状态,截止和饱和导通,
截止,相当于c极和电路断开,
饱和导通,相当于c、e两极短接,或者相当于c极对地线接入约0.3v的电压源,后者更接近实际,
运放输入电阻是无穷大,相当于断开,
剩下的,就是pwm信号源,和阻容电路。
无非就是阻容充放电,看你电工课学得怎么样了。

不过,貌似这样计算很困难,因为和输入信号密切关联,
另外,没有实际意义。。。
因为,这电路本身就没有太大实用价值,前面几位已经评过。

如果是我,不会用这样电路,一般会直接用DA,12位DA芯片,才十元,
或者,我会用定时器,直接测量脉冲宽度。

网友K:
   用施密特整形矩形波电路简单效果好,输入信号强度弱,用比较器。
  将矩形波转换为三角形波,其幅度随矩形波宽度改变。

网友K:
楼主如果是要实现宽度/幅度转换,看附件电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应用,三极管只有两种状态,截止和饱和导通,
截止,相当于c极和电路断开,
饱和导通,相当于c、e两极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这电路不是我设计的,别人的,电路是实现0-10V的电压可调,PWM是单片机发出的,想问的是怎么控制在占空比在1/2的时候输出5V?调节RC的值  改变时间常数?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个作图风格不错,看着很舒服。

如果R5、R3断开,那么:

你认识A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