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助:关于dsp的多轴运动控制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5-18):
希望高手能够指导下,我的毕设是基于dsp的多轴运动控制器的设计,带我的研究生说只要实现电机闭环控制就行,但是我通过查阅相关的资料了解到这样做不行,因为有速度控制、位置控制、一些插补运算。相关原理我能明白,但是他们之间的软件编程逻辑关系搞不懂,比如,当前的电机运行速度反馈回来后经过pid伺服算法后,怎么产生特定频率、占空比的pwm波来控制电机呢,(我只知道电机能用pwm驱动。。,而且能够利用dsp产生特定频率的pwm波。)还有,插补运算和速度规划如果利用中断实现,怎么确定优先级呢,就是先经过哪个算法啊。。自己弄了好几天了一直搞不懂。不知道这些问题能不能算核心技术,不过衷心希望谁能够帮助一下,可能提几句就能帮大忙。感激不尽!!(dsp也是刚学,哎,快让这个毕设愁死了。。)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先别考虑那么多了    实现多轴电机的闭环调速控制再说
位置环先别考虑  DSP可以产生特定频率的PWM波  这个频率要看你的驱动或电机所需要的最佳频率了
举个例子   比如你的占空比是50%  这时候你期望得到的电机速度是100转/s  但是只测到了90转/s
这时就需要PID闭环的实时矫正   再说这个闭环肯定是要在你的电机有负载的情况下  不然起的作用不大
这个涉及的问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考虑那么多了    实现多轴电机的闭环调速控制再说
位置环先别考虑  DSP可以产生特定频率的PWM波  这个 ...

恩,行。那请问您一般带什么负载比较好呢,实验室提供的是赛车那种小型电机,但是也有电动机和发电机相连接的那种,这种行吗?

网友B:
基于dsp的多轴运动控制器的设计?几轴?控制什么电机?
你这题目给我印象是:dsp的多轴运动控制器同时接几个伺服驱动器控制几个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于dsp的多轴运动控制器的设计?几轴?控制什么电机?
你这题目给我印象是:dsp的多轴运动控制器同时接几个 ...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意思,但是看别人的论文什么的都有插补算法和速度控制算法,挺复杂。不过,我打算论文写一点这方面就行。实际我没那能力和硬件平台去设计。因为我编程不好。我打算就用dsp控制2个直流电机就行。。。反正老师也不懂,,,驱动是L298n,就像楼上说的,实现闭环就好。但是怎么用pid闭环呢??楼上说没有负载闭环没有意义。。还有,我的电机就是那种小电机,赛车上的。。。这能驱动什么啊。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意思,但是看别人的论文什么的都有插补算法和速度控制算法,挺复杂。不过,我打算论文写 ...

L298n可以驱动直流电机,要用pid,你需要在电机上加编码器,获得电机转速作为反馈。而且,如果是只控制两个直流电机,用普通单片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98n可以驱动直流电机,要用pid,你需要在电机上加编码器,获得电机转速作为反馈。而且,如果是只控制两 ...

你看吧。。。这么理解就没法显示dsp的强大了,但是这个题目应该怎么理解呢?复杂着做我也弄不来。说实话,按您的想法控制两个电机我觉得都有一堆问题。光电编码器没用过,(ps:光电码盘和编码器一样吗?)是不是还得编程序计算转速?其实有一个显示模块就好了,输入转速,然后实时显示转速,(LCD1602),这样就有工作量了,但是真心不会编程啊。。能力真是大问题。您觉得dsp控制两个电机闭环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行。那请问您一般带什么负载比较好呢,实验室提供的是赛车那种小型电机,但是也有电动机和发电机相连 ...

那种小电机啊   只能上个轮子   手抓一下了
如果是功率大一点的电机   有条件可以用磁粉制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小电机啊   只能上个轮子   手抓一下了
如果是功率大一点的电机   有条件可以用磁粉制动器 ...

手抓一下。。哈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抓一下。。哈哈。谢谢了

你觉得不靠谱吗    呵呵    小电机
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   可以用联轴器将两个接到一起
然后对接其中一个的各相线    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负载

楼主:
没有觉得不靠谱,就是觉得这个手抓一下太机智了,实验室有直流电机,就是驱动小车的。步进电机好像也有。我回去瞅瞅。谢谢了。

网友C:
楼主的这个课题相当大啊.楼主所列的内容有,1:运动控制器,即根据PC机或其他上位设备要达到的地点,由运动控制器规划路线,需要多轴联动和直线,圆弧插补算法等.而带你的研究生说的位置闭环应该是伺服控制器的功能,你的运动控制器的被控对象就是伺服控制器,伺服控制器再控制电机,2:伺服控制器一般常用的永磁同步伺服电机,需要位置闭环,矢量控制,svpwm等.楼主应该先确定以下是运动控制器的功能还是伺服控制器的功能,还是说想做高端的既有运动控制又有伺服控制.根据楼主的描述个人认为是运动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