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TF卡数据找不到物理扇区号

楼主(2014-05-18):
最近在做一个TFT点阵显示屏的项目,要求开机后要显示集团的LOGO,转换为点阵数据之后已经超过了单片机的Flash,因此想外扩内存,SD卡比较常用,但是体积有点大,于是想外扩TF卡作为这些点阵数据的存储媒介。按照网上找的单片机操作SD卡教程,我将TF卡装入卡套,插入笔记本之后,然后以管理员身份打开winhex,在侧边栏就可以看到物理扇区号,但是我找了始终没找见这一项,连同逻辑扇区号也没有,起初想着软件不合适,换了软件之后还是依旧。然后换用usb的读卡器,插入之后依然不显示物理扇区号。请教诸位怎样才能查看TF卡中存储图片的物理扇区号,或是使用TF卡有其他什么方法或注意的地方,请用过的老师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去参考下znfat吧,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参考下znfat吧,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看上去像是文件系统,之前没接触过,不知道难度如何。多谢

网友B:
先把物理扇区读写调通把

网友C:
查查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