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电路求助

楼主(2014-05-19):
此电路是一个测量湿度的信号调理电路,TLC555I的第3脚随环境湿度变化,输出不同的频率。
现在电路有一个异常的问题:设计的电路在0~+70℃温度范围内,10%~90%的湿度范围内输出频率范围是5.88~6.76K Hz。但是实际使用中,电路在70℃/90%的恒温恒湿箱内保持24小时后,输出频率达到12K Hz。远远超过设计的最高频率。电阻(R4/R22/RV1)的阻值在此24小时内没有变化。传感器RH1也没有损坏。要更换TLC555I频率输出才在设计范围内。
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造成频率超范围的?TLC555I那个参数会造成频率超范围的?
多谢赐教!

网友A:
电阻没变,电容呢?

网友B:
电路工艺问题
湿热环境下,电路板等漏电

楼主:
电容也没有损坏。容量在规格范围内。而且此电路中只有R4/R22/RV1及传感器RH1会改变555的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