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继续运放失调电压的问题

楼主:
上一个帖子中我认为已经解决了失调电压问题。https://bbs.21ic.com/icview-733458-1-1.html我现在理解的失调电压是因为运放第一级差分的不对称性引起的,在接上直流电源后,将输入端接地,这时候在设置静态工作点时会因为这种差分电路的不对称性而导致输入端电压的一个失调。结果是输出时信号不能恰好驼载在零点,也就是Vmax和Vmin的和不为零。有点像给体重秤调零。这是我现在唯一理解的失调电压的原因之一。在今天直流放大器练习中也是按照这个原因对失调电压进行补偿。
问一下各位我所理解的失调电压是主要原因吗?

这个是上个帖子中zkybuaa给我的回复:
从用户角度来看,输出失调电压来源主要有三个:
1,输入失调电压。
2,输入偏置电流因阻抗失配形成输出失调。
3,输入失调电流在反馈回路上形成的输出失调。

从内部原理来讲,原因就多了,比如输入级的对管BE结压降不一致,电流放大倍数不一致。我们不需要太细致了解这些。

刚才在《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中看到这样一段话:
C:\Users\Administrator.FSOYLR7T5ZZ5BTL\Desktop

我知道我理解的只是失调电压的一部分:在这里提出几个问题:
1.总的失调输出电压都来自哪里?
2.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的关系是什么?输入失调电压是输出失调电压的原因吗?
3.如果同相比例运算放大器不存在输入失调电压,那么输出还会失调吗?如何调节这种失调?

作为一名未来的设计师,我一定要弄明白失调电压这个问题,如果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也就无话可说了,谢谢各位。

网友A(2014-05-19):
由于运放实际上差分输入级很难做到完全对称,所以失调电压时必定存在的,理想模型除外

网友A:
失调电压是指输入为0,即输入对地时,输出也有一定的电压。所以,我觉得,这个输入失调,输出失调的的表述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调电压是指输入为0,即输入对地时,输出也有一定的电压。所以,我觉得,这个输入失调,输出失调的的表述 ...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理解的失调电压是是流量,会造成静态工作点的偏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理解的失调电压是是流量,会造成静态工作点的偏移。 ...

我是这么理解的,失调电压是固定存在的,是由你的硬件工艺决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失调电压是固定存在的,是由你的硬件工艺决定的

至于这个失调,在另一端加这么一个大小的电压,不就抵消掉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这个失调,在另一端加这么一个大小的电压,不就抵消掉了么

我也觉得,只要输入端加个与之能相互抵消的就行。不够完全抵消也是理论上的。

网友C:
我觉得这句话有问题.
失调是在0输入时候表现的输出, 是运放的自身特性, 不是采用特别的补偿来抵消, 输出里必然存在这个因素.
没有看到 Vos 是什么, 但是 Ve = 0 却是根据理性运放特性得出的. 实际运放肯定有个很小的值的.

网友D:
失调电压是因为运放第一级差分的不对称性引起的,在接上直流电源后,将输入端接地,这时候在设置静态工作点时会因为这种差分电路的不对称性而导致输入端电压的一个失调。结果是输出时信号不能恰好驼载在零点,也就是Vmax和Vmin的和不为零。

网友D:
理解了,分析的非常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失调电压是因为运放第一级差分的不对称性引起的,在接上直流电源后,将输入端接地,这时候在设置静态工作点 ...

运放失调的问题是需要好好注意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