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芯片,掉电过程中,快速上电时,PC5口电平状态变化

楼主(2014-05-19):
STM8S103芯片,掉电过程中,快速上电时(PC5配置成普通I/O推挽输出,低速模式),PC5口会出现几十毫秒的高电平,之后变成低电平,,,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1.复位时电平可能是高电平.2.初始化io后默认电平可能是低电平.
去芯片手册确认这两点.

网友B:
端口被上拉或者残留电压

楼主:
电平跳变并不是每次都出现,我初始化端口时,都置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平跳变并不是每次都出现,我初始化端口时,都置零了

你初始化之前,系统复位期间,是默认值,程序不可控

楼主:
那有点麻烦的,,只能换端口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