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没有数据流也能不停地进入中断?

楼主(2014-05-19):
奇怪的中断问题

自己写一个stm32M0的程序,打开了UART1中断。
代码如下,这个程序在接受了第一个数据包以后,总是不停地进入中断,而且在没有新的数据字节送来之前
总是不断地执行以下黑色部分的代码。
有字节送来,可以执行红色代码。没有数据送来,反复执行黑色代码。搞不懂。
我不是已经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清除了接收标记USART_IT_RXNE和发送标记USART_IT_TXE了吗?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char cc,statu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cc=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status=push_a_byte(cc);
                if(status==push_ok_packge)
                        {
                                pu_copy_2_RxBuf22();
                                isr_evt_set(0x0003,t_moto);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TXE);
                }
}

楼主:
香水老师在吗?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是接收中断,还是发送中断

如果是接收中断,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输入端不要悬空,建议上拉

网友B:
缓冲寄存器要清除掉。

楼主:
缓冲寄存器如何清除?

楼主:
他执行不了红色的代码,说明发送标记和接收标记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两种可能,要么标志没清,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