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9V的电池供电得到9v以上的电源 用什么型号的电源芯片好

楼主(2014-05-19):
(无正文)

网友A:
9V 以上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 以上是多少呢?

9,12,15v都可以

网友A:
提醒:要做升压 目前市场上 普遍料都是输入5.5V 以下
你要9V 输入 电压范围等级高了,芯片成本高,不一定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型号挺贵的。5V输入的有什么型号呢?

网友A:
XR2201 用过 比较便宜的

网友B:
去LT、TI、MAXIM之类的官网选型。

网友C:
9V电池,是叠层电池吗?输出100mA以上,够呛

网友D:
看看LM2733,TPS40210是否合适;

网友E:
还是有不少可以选择的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