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 的IC芯片LM2679S-5.0 2012 D/C 低温下测试不过原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19):
低温是多少度呢??
看了资料,芯片本身低温是可以的;
你还要看看其它器件是否满足,当然也不排除芯片问题,买几片原装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温是多少度呢??
看了资料,芯片本身低温是可以的;
你还要看看其它器件是否满足,当然也不排除芯片问题 ...

你好,这个料件最低承受温度-40-85度,此芯片在常温下电压5V,但是2012的D/C测试的时候显示4.3V,幅度太大,其他2009 2014 D/C幅度最多2V左右,所以请帮忙确认4.3V下面是不是没有问题呢?求解答,谢谢

网友B:
这个情况, 我不怎么看
我认为 TI 的芯片的性能还是可以的, 不至于在其工作范围内有这么大的差别, 超出数据手册的参数.
我担心是外部的因素引起的, 比如输入电压是不是还在 8~40V(数据手册的参数), 电源驱动电流够不够了, 恢复二极管特性等其他外围器件的性能有没有出问题?

网友C:
1.排除你芯片不是原装的原因
2.基本不用考虑芯片本身的问题,TI的芯片还是值得信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 我不怎么看
我认为 TI 的芯片的性能还是可以的, 不至于在其工作范围内有这么大的差别, 超出数据 ...

好的,谢谢回复,肯定是原装的,本身想把料件的原因排除在外,就是不知道怎么专业的去解释给客户,学习了,谢谢

楼主:
怎么给分呀?

网友D:
多换两片的再试试低温的实验

网友E:
多低的温度的?低温影响了晶振的正常运行的吧

网友F:
低温下势必会影响到芯片的性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