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回答问题,撒分喽!

楼主(2014-05-19):
这个图是电子针灸仪的原理图,请问大家,图中T1升压变压器是什么型号,长什么样子呢?呵呵

网友A:
是个升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升压的,

大概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A:
就一个变压器的样子啊,
体积根据你输出电压多少 电流多少
猜想就是个1:3 以下的电流很小的

网友B:
就普通的高频变压器的样子,你搜下就知道了;

TAOBAO上也可以搜:逆变变压器;

网友C:
中医现代化!有出口没?

网友D:
这个变压器形状和市场上3瓦5瓦的小功率工频变压器(220V变9V12V等)差不多,日字形硅钢片铁芯,只是尺寸更小。通常边长不超过2.5厘米,可能更小。如果玩过老式晶体管收音机,那么可以说是个大号的收音机输入或输出变压器。
止痛(风湿、肌肉拉伤等等慢性疼痛)有效,但有效只能是一天甚至半天。

你别说,当年有出口的。中国医疗队到非洲坦桑尼亚就用过这东西。

网友C:
出口到坦桑尼亚,跟卖到云南是一回事。我觉得高科技的东西,不出口到欧美大赚外汇实在太可惜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曾经出口到美国,但只有几台。人家是实验用,看看你们说得那么好,是不是那么回事。
美国现在也 ...

老师对这方面有研究,能否详细指导一二。现在好多厂家直接掩模核心片子,无法参考,苦闷之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对这方面有研究,能否详细指导一二。现在好多厂家直接掩模核心片子,无法参考,苦闷之中 ...

很多厂家?量很大吗?

直接掩膜?弄不好就是几分钱的音乐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厂家?量很大吗?

直接掩膜?弄不好就是几分钱的音乐IC吧

您有没有推荐的音乐IC呢?我看网上有些人也用音乐IC,关键是那高压音乐IC能产生吗?我看了2家的产品,都是掩模的

网友:
这样的电路太屎了
C5sanjiguan

网友:
C5电容取多大???

三极管导通,那么岂不是给C5电容放电 ???

网友D(点评):
原来没仔细看,现在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有没有推荐的音乐IC呢?我看网上有些人也用音乐IC,关键是那高压音乐IC能产生吗?我看了2家的产品,都 ...

蚂蚁说得对,就是音乐IC。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对这方面有研究,能否详细指导一二。现在好多厂家直接掩模核心片子,无法参考,苦闷之中 ...

说到底,这种电疗机是输出电流刺激人体,起一定生理作用。
最早的设计,是磁耦合多谐振荡器,输出是窄脉冲串,频率和幅度可调。这属于低频。
后来有人搞出来输出调幅连续波的,调制度可以调整,被调波频率和调制波频率都可以手动调整。这属于中频。其特点是人体无痛觉(大约1~2kHz以上人就感觉不到痛)。
再后来,调制波出来了各种各样的花样,有矩形脉冲,有类似工频整流后的馒头波,有变频率(扫频),有四个电极,但正交两组电极频率有差别(这会形成“拍”,空间上表现为矢量旋转)。
再再后来,还有采用白噪声和粉红噪声的。
音乐,总有节拍。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所谓节奏,是一个比较高而窄的脉冲(可能有拖尾的衰减振荡)。所以音乐是本底(旋律部分,幅度较小)类似于噪声的部分再加上节奏部分(定音鼓等频率很低的脉冲)组成的。
至于疗效,那就是各人各看法了。
据我看,这类东西,忽悠的成份占90%,有真材实料的部分占10%。

网友E:
用高压包拉电弧;P

网友C:
电疗仪的脉冲幅度也就几十到一百多Vp-p, 电极要蘸盐水,与皮肤大面积接触。
高压包拉弧放电面积很小,电流虽小但密度大,若电路处理的不好,如直流分量大,如果皮肤是阳级,热量是阴极的2倍,弄的不好会烧伤皮肤。(参考直流电弧焊)

网友F:
就一个升压变压器,体积可以很小,将低压脉冲扩大数倍即可,插入身体后,能刺激肌肉产生轻微电击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