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芯片选型

楼主(2014-05-19):
问题1:对于一个幅值只有1.5V的正弦波信号要进行全波镇流,就是把负的信号往上翻转,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镇流器?我查了一般的镇流器的导通电压都达到1V左右,这样会使这个幅值本来不大的信号出现严重失真。
问题2:有什么过压保护芯。就是在5V以下,原信号一定不受干扰,一旦超过5V就会把那一瞬间的电压钳位在5V的器件呢?

网友A:
运放精密整流

信号钳位 2个肖特基 一个接VCC一个接gnd

网友B(点评):
钳位也会超过5V,有管压降。如果楼主严格抠“钳位5V”的话也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精密整流

肖特基可以吗?它的正向导通压降才零点几伏,两个肖特基才1点几伏,也就是说它高于1点几伏,信号就从肖特基流过,低于1点几伏信号就正常,是这个意思吗?但我需要的是低于5V信号正常,高于5V信号就钳位在5V呀?

网友A:
肖特基的导通压降 是随电流的
做信号钳位 不存在你说的那么大的1.几V
你自己画个图 一个信号线 上下挂2个肖特基,就明白了

网友C:
现在的这些电路图之类的东西,还真的要多学习一下才行的啊!要不然还真过时了,对以后的工作室相当不利的啊!

网友D: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