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做电压跟随器自激振荡怎么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19):
The OP37 provides the same high performance as the OP27, but the design is optimized for circuits with gains greater than five.

网友B:
要用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才能做跟随。
可以用SGM8051测试看下

网友C:
换运放吧,

网友D:
产生自激震荡,看到的波形是怎么样的?

网友B:
OP37和OP637都是5倍以上增益才能稳定的运放,当然不能做跟随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产生自激震荡,看到的波形是怎么样的?

op37是正玄波;op637是也是,不过在跳动幅值很大,

网友E:
以下内容,从TI网站转的:

大家公认的事实是单位增益稳定放大器比非完全补偿放大器更流行,且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这说明什么呢?
单位增益稳定放大器(一般称为UGS)通常在增益配置为1时是稳定的,它将输出信号完全反馈到运放的反向输入端。但是,将运放增益设置为1的时候当做稳定性最差的情况是不正确的,我们把这种情况看做是常见的恶劣条件才比较合理。
非完全补偿放大器有更小的补偿电容,所以获得了更大的增益带宽和更高的压摆率。尽管更高的速度通常需要更多功耗,在相同的电流下工作时,非完全补偿放大器能够达到更高的速度,但这必须是在噪声增益远大于1,而不是单位增益的情况下。我的同事Soufiane最近写了一些关于非完全补偿放大器的**(点击这里, 查看原文),但是我还有其他一些观点。
图1画出了理想的UGS和非完全补偿放大器的增益和频率响应曲线的关键部分。非完全补偿放大器的增益带宽积是10MHz,UGS的增益带宽积2MHz,非完全补偿放大器的增益带宽积是UGS的5倍,压摆率也比UGS高。通常情况下,UGS的单位增益带宽略小于它的增益带宽积。非完全补偿放大器的单位增益带宽是它的增益带宽积的一半。我们不能使这些运放的噪声增益接近单位增益带宽,因为在3MHz的第二个极点会极大地影响这个区域的增益或者相位,相位裕量将会相当小或者为零。

非完全补偿放大器好像有一些神秘,使得一些用户不知道他们的电路是否稳定。图2a显示了一个普遍的错误。尽管这个运放的增益为-10,但是反馈回路上的一个电容使得高频部分的频率响应曲线变得不平坦。在稳定性涉及到单位增益的高频部分,这个电容可以视为短路。使用一个较小的电容来补偿反馈网络以获得平坦的响应曲线是可取的,但是一个大电容会造成曲线不平坦,这肯定会带来问题。

同样地,图2b中的并联反馈滤波器带来了一些问题,牺牲了滤波器的部分低频增益。图2c中的积分器也是另一种不恰当的非完全补偿放大器的应用。
我们已经提升了运放的设计能力。现在我们变得更聪明且拥有更好的IC设计流程。我们现在可制造功耗只有几百微安的运放,而在过去需要几十毫安。所以,现代的UGS在速度和功耗上能够更加接近,甚至优于过去的非完全补偿放大器。尽管如此,非完全补偿型放大器在一些要求更高的应用场合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方案。
我并不是完全鼓励选择非完全补偿放大器而不是UGS。这两种运放都有他们各自的优劣,你应该根据你的实际设计来做选择。无论你选择哪种运放,你应该清楚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存在的问题。如果你不确定,请到我们的运大器论坛上来寻求帮助。
下面是一些非完全补偿放大器和UGS的对比:
OPA228(OPA227UGS版本)精密,低噪声BJT运放
OPA637(OPA627UGS版本)精密,高速JFET运放
OPA345(OPA344UGS版本)轨对轨CMOS运放
LMP7717(LMP7715UGS版本)88MHz CMOS运放
你有一些什么经验?你能成功使用非完全补偿放大器,还是有一些困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才能做跟随。
可以用SGM8051测试看下

有没有逼得什么常用的芯片推荐一下呗,SGM8051没用过,现在也一时半会弄不到啊,跪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运放吧,

能推荐个运放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逼得什么常用的芯片推荐一下呗,SGM8051没用过,现在也一时半会弄不到啊,跪求! ...

:D
你找他就可以了,让他给你寄样品;

这个芯片是国产的,国产的运放也不错的;

网友F:
试试AD8065,速度够快,单位增益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下内容,从TI网站转的:

大家公认的事实是单位增益稳定放大器比非完全补偿放大器更流行,且取得了压倒性 ...

强大,又学到了!跪谢大神

网友G:
你要带宽有多大?你在负端和输出端加个电阻和电容并联在调试下。

网友H:
通过限制输入带宽,也可以使单位增益不稳定的运放上稳定

网友I(2016-05-08):
现在我想用一个运放做电压跟随 将2.5ma的电流增强到10ma 之前选的op177没有电流指标 还有人说不是满幅度输出…求各位给条路 小白一只

网友J(2018-02-07):
请问如何判断运放是单位增益稳定放大器还是非完全补偿放大器。TL064是哪一种?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问如何判断运放是单位增益稳定放大器还是非完全补偿放大器。TL064是哪一种? ...

“请问如何判断运放是单位增益稳定放大器还是非完全补偿放大器”

仔细看该型号运放说明书。

网友L:
楼主要求一个宽带电压跟随器用来扩大输出电流,完全可以直接用专用的缓冲器,推荐一个芯片:BUF602。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以下内容,从TI网站转的:

大家公认的事实是单位增益稳定放大器比非完全补偿放大器更流行,且取得了压倒性 ...

"图2b中的并联反馈滤波器带来了一些问题,牺牲了滤波器的部分低频增益"  你好,这个怎么理解呢?请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