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44使能端控制问题

楼主(2014-05-19):
设计目的:子母板架构,通过处理器(LPC系列的Cortex-M0)的IO脚控制244的使能端,从而控制LED亮与灭
问题:电路工作时,IO脚输出为低,但是所有LED灯均不亮,当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的探头加在连接器的DOE和地端时,LED灯工作正常。
问题大概出在哪里了?有什么解决办法,感谢!
其他说明:ADUM1401是隔离器,输入、输出同相,即输入是高,输出也是高,输入是低,输出也是低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查一下电路的共地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
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多谢!

什么原因啊?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