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TL082内部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5-19):
小菜鸟我的几个问题求大神们解答,感激不尽!!
Q1管GS短接,确保N沟道始终打开,提供初始偏置电流,是这样吗?D1的作用是什么?
D2与C1的作用是什么?
还有我看不出保护电路是哪……

网友A:
Q1相当于恒流源,
D1稳压,与左边三极管、电阻组成恒流源,
D2防止运放过饱和,
C1相位补偿,

网友B:
C1是密勒电容,产生一个极点,提供内部补偿,使得运放单位增益稳定。
看一下该运放的曲线(其它运放都类似),10Hz多一些增益就以20dB/dec下降,而相位滞后90度,就是这个电容的作用。

网友A:
D2与C1的作用
你可以看看《电子元器件应用技术》第三章,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相当于恒流源,
D1稳压,与左边三极管、电阻组成恒流源,
D2防止运放过饱和,

谢谢……话说这种恒流源还没有见到过,模电课本是里没有啊…是提供偏置电流吧?还有保护电路是哪部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相当于恒流源,
D1稳压,与左边三极管、电阻组成恒流源,
D2防止运放过饱和,

网友A:
你这个图里没有包含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里没有包含保护电路,

我也没找到,可是datasheet上有这一项: Output Short-Circuit Protection

网友A:
如果没有D2,
当运放输出饱和时(V- > V+),这时差分对的所有电流几乎都将流过电流镜右边的三极管基极(也就是我发的图的Q4),
而此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压降约为电源电压,集电极电流也很大,很有可能会超过此三极管的功率限制,

网友C:
D2起保护作用,C1起极点分离技术,也就是起补偿作用,D1稳压管,产生一个高精度的偏置电流,还有JFET是P沟道的,不是N沟道的,GS是可以的.得到恒流.

网友D:
这些图都是示意图吧?

网友A:
怎么回事?xukun977的回复怎么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