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输入抗高频共模信号能力是不是很差?

楼主(2014-05-19):
请教各位,在实际应用中,差分输入是不是抗高频共模能力很差?

网友A:
逻辑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不成立~~~

请问什么逻辑不成立?

网友B:
就因为差分抗高频共模能力强,才用差分放大。

网友C:
差分放大,不管是低频还是高频,只要是共模干扰,都有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因为差分抗高频共模能力强,才用差分放大。

我理解是,假如差分线周围有高频的大能量的信号,那么两条信号线会串进来共模信号吧,如果频率过高,两条线的相位不一致两条线之间不就是出现差模了么,或者说实际应用中由于pcb印制线的不对陈或者是差分线束过长导致的,我是说实际应用中,不是理论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理解是,假如差分线周围有高频的大能量的信号,那么两条信号线会串进来共模信号吧,如果频率过高,两条 ...

理论上提高抗干扰能力,实际上也是。
如果是单端走线,引入的干扰更大,差分走线,共模部分干扰被抑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提高抗干扰能力,实际上也是。
如果是单端走线,引入的干扰更大,差分走线,共模部分干扰被抑制了 ...

我同意你的说法,我没说对高频信号没有抑制,只说说相对与低频信号来说抗干扰能力差一些

网友D:
实际电路中不可能做到绝对的抗工模的。主要原因是騎差分放大两端的电阻没有完全匹配,通过计算的话只要电阻之间偏差的值越大,共模信号的干扰就越强,差分放大对工模的抑制还是有很强的,至于高频和低频,非要说高频抗干扰能力差些的话就是高频信号的耦合作用可能较强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实际电路中不可能做到绝对的抗工模的。主要原因是騎差分放大两端的电阻没有完全匹配,通过计算的话只要电阻 ...

对电埸干扰好,对磁埸干扰就差了,差分线本身构成了磁偶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电埸干扰好,对磁埸干扰就差了,差分线本身构成了磁偶天线.

嗯,实际应用中的敏感的差分线束都应该双绞吧

网友F:
抗共模,比较依赖于射极的公共电阻,电阻越大抗共模越好,所以用恒流源作为这个公共电阻,但恒流源在高频下的内阻远远低于低频。

但抗共模,差分电路无论在高频或者低频,始终比单端电路要好

网友G: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电路中不可能做到绝对的抗工模的。主要原因是騎差分放大两端的电阻没有完全匹配,通过计算的话只要电阻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共模抑制比是随频率变化的。

频率越高。

是,我就是想知道一般对于多大频率的信号差分的抗共模能力就可以忽视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抗共模,比较依赖于射极的公共电阻,电阻越大抗共模越好,所以用恒流源作为这个公共电阻,但恒流源在高频下 ...

谢谢
那有没有可能是共模信号在两条差分线上传输,由于差分线的不对称,线束过长或者什么原因
导致两条差分线上的信号最后差了180℃反而导致抗共模能力更差了呢?

网友I:
讨论激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