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对于一个新的DM9000aep,需要重新写驱动吗?

楼主(2014-05-19):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的ARM板在某个开发板上是可以驱动DM9000aep的,如果我把它放在另一块新的板上,需要重新写驱动来驱动这个新的DM9000aep吗?

网友A:
没看明白,arm只是执行器而已,软件是放在存储器里面的.

网友B(2014-06-26):
需要看硬件的连接,例如中断和片选,有没有改变。或者有没有使用GPIO等等。

网友C:
另一个板的属性是什么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