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远程不断电升级程序

楼主(2014-05-19):
如何用RS232转RS485远程升级STC单片机程序?目前已经能够实现232不断电升级,现在想实现485远距离升级。。。请各位指点,应如何更改。。。

网友A:
官网有例程:http://www.stcisp.com/stc_user_selfisp.html

网友B:
目前只有STC15系列的支持RS485下载,必须先用串口下载时指定RS485方向控制端口。

网友C:
1、RS485和RS232只是一种传输方式。
2、使用485需要使能485发送数据,发送完毕切换到接收状态。对于你的IAP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例程:http://www.stcisp.com/stc_user_selfisp.html

可以现实RS232直连下位机就可现实不断电下载,现是RS232转RS485再连接下位机就不能实现,下位机有LBC184模块。。。。。。不知那里问题,请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现实RS232直连下位机就可现实不断电下载,现是RS232转RS485再连接下位机就不能实现,下位机有LBC184 ...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看看设置吧,正常485通信没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看看设置吧,正常485通信没问题么?

用串口助手测试,可以收发数据。。。,就是不能用做烧录程序

楼主:
有做过类似的项目,请指点。。。RS232转RS485是4接口:A-B-GND-9V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用RS232就能实现,RS232转RS485再连接下载机,就不能现实,有置位发送状态,但烧写时还是握手不了。 ...

额,你这个到底是ISP还是IA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你这个到底是ISP还是IAP呢?

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