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G2553 外部晶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求助

楼主(2014-05-19):
最近不忙了,接着去年做的工作继续完善G2553的库函数开发。不过小弟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全年做看门狗开发实验的时候,我是用的这块板子,注意图中外部晶振的头和方形焊盘焊接固定起来了,测试外部ACLK时钟,能正常使用(现象是每隔1s P1.0红灯翻转一次)。结果今年拿出来用的时候却不行了(现象是红灯一直亮)。

后来我为了找出原因,重新拿到一块新板子,将外部32768HZ晶振小心焊接上去,注意这次我没有把晶振的头和方形焊盘焊接固定。程序下载进去,运行很正常了(每隔1s P1.0红灯翻转一次 )。这时,我尝试把外部晶振的头部和方形焊盘接触,程序马上又不工作了。。。。。。

小弟困惑了,在去年做开发的时候,我明明头部是焊接在方形焊盘上的,测试也成功,但现在为什么不行了呢。
还有就是,如果晶振头部和方形焊盘是不能接触的,那TI设计这个方形焊盘是干嘛用的呢?不是起固定作用的?
麻烦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或者各位大虾们能指教指教~~

网友A:
新手学习,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B:
晶振外壳接地,是为了抗干扰。有时不接地也没问题。
你的晶振是不是被你用烙铁烫坏了~~

网友B:
晶振的金属外壳接地后就相当于给里面的晶体装了一个全金属圈封闭的金属屏蔽罩,从电磁学上来讲,外面的辐射信号要穿越这样的金属屏蔽罩是很困难的,也就改善了晶振的工作环境,提高了其抗干扰的能力。

网友B:
另外有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在焊盘的两条长边附近各开一个孔(孔要落在焊盘内,若能用一个多层焊盘代替孔则更佳,这两个多层焊盘要与矩形焊盘相连),然后用一根铜丝或其他裸导线将晶振"箍"住,铜丝的两端则焊接在你所开的两个孔或焊盘里里.这样可以避免高温焊接对晶振的破坏,又能保证接地良好.

网友C:
方形焊盘
一般作用是接电屏蔽晶体干扰和固定作用!

以前遇到过烙铁温度过高的时候固定晶体时 容易损坏晶体,楼主看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有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在焊盘的两条长边附近各开一个孔(孔要落在焊盘内,若能用一个多层焊盘代替孔则更佳 ...

群主回答很耐心!让我们开阔了眼界,更是慢慢感动啊。。。。。。话说您看我这帖子的最后一个图,只是晶振管脚焊接了,头部没有去固定。这时候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我人为用手去把晶振头部按下和方形焊盘接触的时候,外部晶振就不工作了。。。。。。这样看来,是不是说明晶振没有损坏,但是“
晶振外壳接地,是为了抗干扰。”是不是有点说不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形焊盘
一般作用是接电屏蔽晶体干扰和固定作用!

话说您看我这帖子的最后一个图,只是晶振管脚焊接了,头部没有去固定。这时候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我人为用手去把晶振头部按下和方形焊盘接触的时候,外部晶振就不工作了。。。。。。这样看来,是不是说明晶振没有损坏,但是“
晶振外壳接地,是为了抗干扰。”是不是有点说不通了啊

网友C:
这时候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我人为用手去把晶振头部按下和方形焊盘接触的时候,外部晶振就不工作了

这样做的话 不确定因数就多了

你可以试试在晶体两端并一个1M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形焊盘
一般作用是接电屏蔽晶体干扰和固定作用!

好吧  我确实感觉是我的晶振损坏了。。。。。晶振是不是很脆弱啊。。。。我都不敢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有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在焊盘的两条长边附近各开一个孔(孔要落在焊盘内,若能用一个多层焊盘代替孔则更佳 ...

好吧  我确实感觉是我的晶振损坏了。。。。。我吃完饭再重新换一个。。。。晶振是不是很脆弱啊。。。。我都不敢焊接了  呜呜.......

网友C:
好吧  我确实感觉是我的晶振损坏了。。。。。晶振是不是很脆弱啊。。。。我都不敢焊接了

温度调好还是没什么问题(你可以找晶体的供应商提供晶体的特性参数),然后在焊接屏蔽点的时间不易过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调好还是没什么问题(你可以找晶体的供应商提供晶体的特性参数),然后在焊接屏蔽点的时间不易过长 ...

刚开始我以为晶振这东东就和石头一样的,焊不坏的呢。可惜我只有350°的烙铁。。。。怎么破,我都不敢焊接了。TI提供的晶体太宝贵了   再焊费我就没有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群主回答很耐心!让我们开阔了眼界,更是慢慢感动啊。。。。。。话说您看我这帖子的最后一个图,只是晶振 ...

其实,手也是一种干扰源~~
也有可能是引脚与内部晶体接触不良~~~

这种用手操作不确定性因素比较多,不容易判断具体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另外有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在焊盘的两条长边附近各开一个孔(孔要落在焊盘内,若能用一个多层焊盘代替孔则更佳 ...

在电脑主板上会看到这样的做法,大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电脑主板上会看到这样的做法,大哥,

在一些开发板或产品中也有这种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一些开发板或产品中也有这种用法

群主,你帮我了的大忙!!!我带着我的板子出去吹了吹风,全部奇迹的都好了!!!谢谢!

网友E: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那个晶振的管脚肯定有一个跟外壳相连了,(太小了你看不清楚),当你把它的外壳接地后等于说把晶振的一个管脚接地了,肯定工作不了了

网友F:
就是这样的晶振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那个晶振的管脚肯定有一个跟外壳相连了,(太小了你看不清楚),当你把它的外壳接地后等 ...

谢谢支持    问题解决了,不是晶振烫坏了原因。   当我把笔记本外接的开关电源通电,板子的外部晶振就用不了,  当把笔记本本外接电源关闭,板子就正常运行了。说明是笔记本的开关电源杂波问题!   以前有个工程师跟我们说过这种低频的晶振很容易受干扰,一般不接地,也不会覆铜,现在看来,有点道理,因为不能保证地干净。 如果干扰有10K,相对于高频比如10M问题不会太大,但想对那RTC的,就乱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问题解决了,不是晶振烫坏了原因。   当我把笔记本外接的开关电源通电,板子的外部晶振就用 ...

原来如此,还有个怪现象不知兄台碰见过没有,笔记本的开关电源应该是隔离的,但是把开发板和示波器的地连接时会看到小火花,用万用表一量有100多伏,手串接在两个地之间会很麻,有时候一共地笔记本就重启了,很是麻烦,本不该是这样的啊,解释不通

楼主(2014-06-29):
引用 网友E:
原来如此,还有个怪现象不知兄台碰见过没有,笔记本的开关电源应该是隔离的,但是把开发板和示波器的地连 ...

是啊,有时候 特别是下雨天,摸笔记本上的VGA接口手会麻麻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