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款DC/DC升压芯片,低启动电压,大功率输出

楼主(2014-05-19):
求一款DC/DC升压芯片,低启动电压,大功率输出

输入电压≥1.0V
输出电压:12V
输出电流:3A

网友A:
这么低的电压,真不知道哎;
电流也大

网友B:
基本没有的
找外mos的 芯片
但是最低1V 基本是没有的,
一般最低3V 可以参考LM3478

网友C:
输入小于1V 我见过只能输出十几MA的

网友D:
TI搜索显示没有可提供的方案。。帮不到你。

网友E(2014-06-27):
按楼主这个意思,这个1V的输入至少要过36A,并且是极其理想的情况下,而低电压升压方案一般选电感来做,电感上的最大过电流通常用4-5倍来记,这么说来,楼主这个1V的输入能够输出160-200A的电流!!!哇,这么好的电源,楼主能不能送我一个

网友F:
没有这样的芯片,但是可以做到1V输入,输出12V3A,不过做出来是天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按楼主这个意思,这个1V的输入至少要过36A,并且是极其理想的情况下,而低电压升压方案一般选电感来做,电 ...

请问“电感上的最大过电流通常用4-5倍来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若输出电流要3A,那么输入电流要在12-15A吗?

网友H:
用三极管构成的RCC,升压到12V,然后用这个12V给3525一类的PWM芯片供电,再用3525构成推挽电路,把1V用变压器升压到12V,注意线路的电阻和电感损耗,应该能输出你想要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