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声音的芯片,两种输出方式分别叫做什么?

楼主(2014-05-19):
如图1和图2.

楼主:
声音输出只有一个脚位,且需要经过功放再接到喇叭,这种输出方式是叫DAC输出方式。
喇叭直接接到芯片的两个声音输出脚,这种输出方式是不是叫做PWM输出呢?
可是很多时候,PWM有更多的含义,致使我不确定第二种输出方式的叫法是否正确!

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A:
这是什么芯片?看芯片的手册,介绍的不更详细?

网友B:
单从楼主图上无法判断是DAC输出还是PWM输出,这由内电路决定,去看器件手册吧。

网友C:
一个是差分输出,一个单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