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个MOS管的放大电路,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4-05-19):
一个MOS管和一个三极管组成的放大电路,帮忙分析下,增益啊,反馈啊之类的,谢谢@airwill @mmuuss586 @182317716 @版主

楼主:
我的模电不行,大神帮忙

网友A:
电压并联负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并联负反馈

电压串联负反馈

网友C:
哎,反馈的类型啥的最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并联负反馈

能细致点不,做过试验,只知道调哪几个电阻有用,但是不知道怎么分析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串联负反馈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有人说MOS管是电压放大,晶体管是电流放大,怎么个放**呢?

网友D:
低频增益太低了,楼主看看是不是C13原文就是1.5n这么小?如果是的话那主要就是放大20kHz到1M信号的,此时增益接近2倍。

网友E:
哎,上学的都还给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频增益太低了,楼主看看是不是C13原文就是1.5n这么小?如果是的话那主要就是放大20kHz到1M信号的,此时增 ...

一直都用1.5nF的,一般信号频率是64K-1M,增益是怎么计算的?有没有大致的等效电路

网友D:
64kHz到1MHz那可以,增益计算公式是(R19+R25)/R25,但由于环路增益不太大,几十的样子,因此增益可能只有1.8到1.9。

网友F:
这个是电压串联负反馈。

网友F:
前级共漏放大电路,放大倍数是5倍。
后面的电压串联负反馈反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级共漏放大电路,放大倍数是5倍。
后面的电压串联负反馈反馈。

独立的前级应为〃电流串联负反馈“的共源放大,电压倍数略小于1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独立的前级应为〃电流串联负反馈“的共源放大,电压倍数略小于1

确实说错了。这个可以类比发射极带电阻的共射放大。
但放大倍数跟你有不同。
我**5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确实说错了。这个可以类比发射极带电阻的共射放大。
但放大倍数跟你有不同。
我**5倍。 ...

1k/1k=?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k/1k=?

我看到的是5.5k/1k。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的是5.5k/1k。

楼上的两位高手,能讲解一下MOS管的GS工作点在多少伏吗?感觉Q3,Q4的跨导和电流增益都不知道,后面还有一个CR高通,具体的电路放大倍数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想来想去,我还是弄清楚再回帖。

上面不是还有个500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上面不是还有个500吗?

上面那个电阻不在放大回路里吧?个人觉得它只是个限流、偏置的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上面那个电阻不在放大回路里吧?个人觉得它只是个限流、偏置的作用。

那点有交流分量没?

网友I:
楼主你这个是实际工作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那点有交流分量没?

有,但旁边有个滤波电容。Q3,Q4都是电流放大。输出电压和信号控制的电流直接相关。SO。。。个人意见。

网友H:
我主要好奇的是Q3的VGS静态工作点,是多少,怎么推算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上面不是还有个500吗?

哦,手机看不清。是5k,但不是5.5
这个电路很特殊,计算开路增益时,实际的一级放大倍数估计为-20dB

网友G:
500是电源滤波,因C8作用而对交流无效,不计
这个电路除去11楼增益稳定之外,还有直流反馈稳定工作点

工作点大体为:Q4漏极电流0.15mA,Q3集极1点几mA吧
反推有点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有人说MOS管是电压放大,晶体管是电流放大,怎么个放**呢? ...

为何是电压串联负反馈,第一,输出短路到地,是否还有负反馈,存在即是电流反馈,没有了,电压反馈,第二,反馈电压作用在那里,从图上看作用在S极上的,影响了VGS的参数,因为MOS管是电压控电流的器件,故是串联的,第三,从第一级本身有级内的电流串联负反馈,但从整体上看,电压串联负反馈,中频,大约2倍的放大倍数.只要一个电路当作四端网络相与作用,不难推出是电压串联反馈,电压指的是反馈信号的源,串联指的是改变的变量是电压,并联是改变的是电流.

网友B:
其实把MOS管,BJT的线图找出来,漏极电流可以算出来,约0.15MA,LG前辈都说,根据电流反推出,VGS,VG=0,算出VS的对地电位,BJT的电流=(vs/源极电阻)-漏极电流.即得.

网友J:
关键是R19和R25。
由于有深度负反馈,所以可以认为MOS管的GS间没有交流电压。
那么放大由(R19+R25)/R25决定。

实际上也是R25对调整放大倍数的作用比较明显

网友B:
电路上看,第一级可能没有5倍,考量基极电阻100*26/1=2.6K,26MV,1MA,100电流放大倍数.5//2.6=1.7,
第一级的放大倍数1.7/0.5=3.4,考量了反馈电阻的负载效应.同理,后级的2//10/26=64,总的开环是64*3.4=217,环路增一217*0.5=108,不知是否是深度反馈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路上看,第一级可能没有5倍,考量基极电阻100*26/1=2.6K,26MV,1MA,100电流放大倍数.5//2.6=1.7,
第一级的放 ...

对的,25楼估算可能错的:$
108,对运放不算什么,对不特别关心2倍的精确度来讲,算个深度吧;P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点有交流分量没?

即便不考虑C8的交流对地效应,也因为“500欧压降并不在后级输入之内”,而忽视它对增益的贡献

网友C:
求详细解释。
仿真了下,波形呈上,还是不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求详细解释。
仿真了下,波形呈上,还是不解。

1.信号太大啦
2.检查工作点
3.核查器件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信号太大啦
2.检查工作点
3.核查器件型号

楼主没有给出器件型号,我该如何核查呢?
还有工作点如何检查?

网友C:
前一幅图是0~5V,这次是0~1V的输入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给出器件型号,我该如何核查呢?
还有工作点如何检查?

你贴出2N3370特性,给出无信号各点电压,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其实把MOS管,BJT的线图找出来,漏极电流可以算出来,约0.15MA,LG前辈都说,根据电流反推出,VGS,VG=0,算出VS的 ...

纠正一下,在静态平衡时,VGS应该不为零。它应该在一个放大区,保持Q3,Q4电流放大。
这个电路不好分析,就是它不像放大器,有虚短虚断。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即便不考虑C8的交流对地效应,也因为“500欧压降并不在后级输入之内”,而忽视它对增益的贡献 ...

谢谢指正,看来我要谨慎发言了,前面被人鄙视了。
能说说这种放大电路的优势吗?
从成本上来说,运放也就几毛钱。

运放是不贵,但是估计FET相对于晶体管和运放有他的特殊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谢谢指正,看来我要谨慎发言了,前面被人鄙视了。
能说说这种放大电路的优势吗?
从成本上来说,运放也就 ...

设计一个电路,不单纯看增益等主特性
一个产品会对它所适用的电路提出10项要求,这个目前我们都不知道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谢谢指正,看来我要谨慎发言了,前面被人鄙视了。
能说说这种放大电路的优势吗?
从成本上来说,运放也就 ...

呵呵,技术讨论何来鄙视一说。都收着就没有环境推进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下。

行了,你可以做很多推算了,其一,最大不削波输入信号0.15V

网友K:
两级放大直接耦合有点难算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下。

仿真是不是有问题?怎么探针2的电压这么低?根据探针3的电压,Q3的BE电压有0.4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行了,你可以做很多推算了,其一,最大不削波输入信号0.15V

最大不削波怎么看出的?另外用1.5~2.5V信号输入,出来波形不错。

网友L:
大家发表了这么多,但没有看到实践问题,这种电路工作都有问题,还谈其他 问题1:Q3与R16不匹配,问题2:这种设计完全是不经大脑,满目,没有实践意义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仿真是不是有问题?怎么探针2的电压这么低?根据探针3的电压,Q3的BE电压有0.4V左右。。。。。。 ...

Veb3=0.53V,正常
VQ3e=0.33V,正常

前面我按VQ3e=3.0V 估算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最大不削波怎么看出的?另外用1.5~2.5V信号输入,出来波形不错。

大兄弟,能不能在输入端给个直流小信号,看看Q4的VGS工作电压。我很好奇这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最大不削波怎么看出的?另外用1.5~2.5V信号输入,出来波形不错。

34,37楼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路上看,第一级可能没有5倍,考量基极电阻100*26/1=2.6K,26MV,1MA,100电流放大倍数.5//2.6=1.7,
第一级的放 ...

咋没看明白你后级的64计算公式呢?
不应该是100*2k/2.6k=77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大家发表了这么多,但没有看到实践问题,这种电路工作都有问题,还谈其他 问题13与R16不匹配,问题2:这种设计 ...

:Q3怎么就与R16不匹配了,怎样就匹配了?
不知道该图年代和用途以及目的,“实践意义”无从谈起

诚然,虽然楼主动机不详,也许它还存有问题——譬如阻值5k500整头,无器件型号,不标电源电压,这都可能对其实用性产生怀疑,但都不影响对它进行电路分析学习——它还是有点儿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个是实际工作电路?

是的,在用着,我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G:
34,37楼是怎么回事儿

同一个电路,只是输入信号不一样。

快把仿真扔了吧,对你半点儿帮助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给出器件型号,我该如何核查呢?
还有工作点如何检查?

晶体管是9012,场效应管是2SK117,VCC是12V,确实是在用着的放大电路,输入信号64K和1M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3怎么就与R16不匹配了,怎样就匹配了?
不知道该图年代和用途以及目的,“实践意义”无从谈起

改图也是两年前设计的,一直用着,晶体管是9012,场效应管是2SK117,VCC是12V,确实是在用着的放大电路,输入信号64K和1M两种

本大师的教导,到此为止。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倒把而已!虽然只是个猜测。但本大师也不会ServerTheMeatAtThePlate.想知道天鹅肉,是什么味道,只能自己亲自常常。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当然了。本大师知道,你是个打工仔。想更好地完成领导的交待工作。这很好。但遗憾的是,中国的领导,都心术不正吧?所以,知识投机取巧,投机
想不劳而获。这怎么可能呢?这根本就不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即使天天高喊,相信科学,破除迷信,你们喊破嗓子,也是假的。
不要指望,在这里,你能得到什么帮助。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虽然是中国人的古语,但现在,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按照老祖宗的教导,做事。都
才能算作问题的解决。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1
从哪里断开呢?从虚短,和虚断处断开。就是正确的。根据三极管和FET的高频电路模型。你应该可以自己计算了。最后,要画出反馈框图。
因为虚短和虚断。我们就可以得到你这个电路的反馈框图。你需要考虑晶体管的高频效应,即分布电容。这和稳定性,息息相关。
有负载效应的反馈框图,使国产教科书的常见错误。到现在,它们依然,不按照本大师的教导,进行整改。更不用说它们非常错误的反馈说法了。
虚短和虚断非常重要。只好通过这2个。我们可以得到正确打反馈框图。只因为没有负载效应,你才敢画反馈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家发表了这么多,但没有看到实践问题,这种电路工作都有问题,还谈其他 问题13与R16不匹配,问题2:这种设计 ...

有没有实际意义就看他能不能用了,为什么没用运放,估计是有设计者的特殊想法,这只是一级,后面还有二级,三级放大,只是那都是用运放来做的,没贴出来,当初设计者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了,据说设计者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这样做我想有他的原因的

如果把FET换成三极管。 恐怕。 连L6。 这样的外汇。 都能。 在本大师的教导。 下。 一知半解了。
这个电路。 总的来说。 设计的还。 是相当步。 错的!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这个就是电压串联负反馈。用FET是提高输入电阻。比运放的优势,可能是带宽大。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咋没看明白你后级的64计算公式呢?
不应该是100*2k/2.6k=77吗?

你把10K负载括进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正确,仿真一般用来验证。

射极直流电压0.3V,意味着最大输出0.3V,也就是最大输入150mV峰值
你的仿真一会儿0.25V削波,一会1.5~2.5V还挺好
验证?这不是添乱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射极直流电压0.3V,意味着最大输出0.3V,也就是最大输入150mV峰值
你的仿真一会儿0.25V削波,一会1.5~2.5 ...

多谢大神指教

网友M(2016-05-31):
请教第一级怎样看出是电流串联负反馈?@zyj9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