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串口程序,就是不行

楼主(2014-05-19):
把下面程序中的“这里,红色的”一行改成 延时720微妙,程序就正常了,想不通啊,发送完毕后T1应该变高的啊,为什么不变高?大神看看
ORG 0000H
LJMP MAIN
MAIN:    MOV SP, #70H
         LCALL COMRE
         mov 10h,#65 ;A
         mov 11h,#84  ;T
         mov 12h,#43  ;+
         mov 13h,#80  ;P
         mov 14h,#79  ;I
         mov 15h,#73  ;O
         mov 16h,#55  ;7
                 mov 17h,#13  ;回车
                 mov 18h,#10  ;换行
         mov  r0,#10h
         LCALL yan
loop:   mov a,@r0
         mov sbuf,a
这里      jnb t1,$
         clr t1
         inc r0
         cjne r0,#19h, loop
         sjmp $

COMRE:  MOV SCON, #50h;             //串口工作在方式1.
    MOV PCON, #00h;             //SMOD=0
    MOV TMOD, #20h;             //定时器1当做波特率发生器.
    MOV TH1, #0fdh;              //初值, 9600 @ 11.0592MHz
    MOV TL1, #0fdh;
    SETB TR1
        SETB REN
         RET
yan:  mov  r7,#10
   del1: mov r6,#120
   del2: mov r5,#248
   djnz  r5, $
   djnz  r6, del2
   djnz   r7, del1
    ret
end

网友A:
t1什么东西啊

网友B:
ti改成TI

网友C:
清TI,然后发送,然后检测TI

楼主:
ti 写成t1 ,为什么编译还能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 写成t1 ,为什么编译还能通过???

你问谁啊

要不就是没有通过,
要不就是有t1的定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ti 写成t1 ,为什么编译还能通过???

T1 也代表 P3.5  为什么会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