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link驱动安装遇到的问题.....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8.1,上次在二姨家买的stmf072RBT6的开发版.....结果安装驱动的时候,出现如图所示的问题,驱动的来源,我是从官网下载的win8,木有找到win8.1.。。。。。。

这个怎么解决啊...各位大神...

网友A(2014-05-19):
貌似是签名问题,你找找百度,肯定有不少人装各种驱动遇到签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签名问题,你找找百度,肯定有不少人装各种驱动遇到签名问题。

我百度了,木有找到stm32的,不过其他的到是有很多....关键是都没有给解决办法...

网友B:
win8禁用签名
然后再安装.应该是在启动之前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8禁用签名
然后再安装.应该是在启动之前禁用

明白了,就是设置禁用签名,重启,然后再安装对吧...

网友C:
都8.1了,幸好我装的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8.1了,幸好我装的WIN7;

8.1使用的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8.1使用的还不错.....

:)
现在驱动装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驱动装上了吗

装win8.1的是宿舍的电脑,公司的是win7的,必须等回去后,才知道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驱动装上了吗

按照楼上的方法,win8.1禁用签名,成功安装驱动....如何禁用,百度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