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汽车方向盘的旋转角度采集的东西,该选啥传感器

楼主(2014-05-19):
如题,众多角度传感器都不错,质优价廉但是需要加在汽车的轴上面,大家都知道这样做的话很费事的,需要做机械上的改动,所以希望高人可以指点一种比如用重力加速度什么的来实现的方法,要求角度精确到0.1度,谢谢

楼主:
确切的说就是只要简单的贴在方向盘的某个位置就可以读到角度

网友A:
有一种汽车转向角传感器,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汽车转向角传感器,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我找过一个需要套在轴上,也就是说需要把方向盘拆下来,所以暂时不做考虑

网友B:
买一辆Q50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辆Q50拆开看看。

凑够钱我一定会买的

网友C:
"角度精确到0.1度",精度不是一般的高啊!

网友D:
如果能承受比较高的成本,可以用磁旋转编码器IC,比如AS5048,分辨率14Bit,或者AS5045,12Bit,都可以到0.1度。
完全支持非接触安装,很方便。零售印象中好像是¥60.00 左右

网友E:
可以考虑光电旋转编码器,用摩擦传动,方向盘可不必拆卸。

网友F:
楼主要求0.1度,这个要求相当高。
以刻度线方式,能够读出0.1度,直径至少要60厘米以上。

网友G:
方向盘的自由行程远超过0.1度。

网友F:
方向盘直径假定30厘米,周长是942mm。分辨率0.1度,要刻3600条线,即线间距0.26mm。

网友E:
关于分辨率问题,楼主也就是拍脑袋一说,别说做不到,就是真做到了也毫无意义,方向盘机构的传动间隙反映在其转动角度上,别说0.1度就是1度都没有意义。

网友H:
1. 不能用倾角传感器,除非汽车停止不振动;
2. 靠谱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光电刻度盘。但要达到0.1度的分辨率比较麻烦,一般0.4度算是能达到了。(1/1000)
3. 春阳说得对,你要这么高的分辨率,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你这要求属于拍脑袋的想法。

网友I:
多圈角度传感器带**的目前没有

网友J:
你这个想法不靠谱

网友D:
用差分的办法,直径10厘米的光电编码器可以轻松的得到一两万的分辨率,但光电编码器需要改造机械传动部分,所以推荐不需要大改机械部分的磁编码器,12Bit的分辨率足够分辨0.1度了。

网友K:
我给你推荐个人,他是我师傅,传感器高手。。你叫他李工就行了。他qq:79096247。

网友K:
我给你推荐个工业传感器高手,我师傅,叫他李工就可以了。QQ:79096247

网友L:
磁编码器省事,贴个磁铁方向盘上就可以。

网友M:
多圈滑动变阻器怎么样,只要电阻精度够高,测量精度就能达到,相比它的价格比角度传感器便宜,采样也简单。但是如何安装,需要好好考虑。

网友N:
基于以上回答,没有一个是做汽车电子的,没有一个是做汽车转向的。这种传感器五花八门,不外乎是霍尔的,模拟量的,编码器的等等,安装方式有接触式的非接触式的。楼主可以咨询 博世,海拉,法雷奥,BI等这些做TAS传感器的供应商。也可以参照汽车动力学测试设备的供应商,使用测力方向盘获得精准的绝对角度。

网友N:
补充一点,很多车辆在CAN总线上会有方向盘绝对角度信息,具有电动助力转向的车子大部分是由方向盘转角传感器的。精度在0.1度个人认为转向或者从整车控制上不需要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多圈滑动变阻器怎么样,只要电阻精度够高,测量精度就能达到,相比它的价格比角度传感器便宜,采样也简单。 ...

这个需要改动机械部分,暂时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分辨率问题,楼主也就是拍脑袋一说,别说做不到,就是真做到了也毫无意义,方向盘机构的传动间隙反映在 ...

我就是想做方向盘的转角,目的不是针对车,而是人的驾驶习惯和安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做方向盘的转角,目的不是针对车,而是人的驾驶习惯和安全

那根本不必要求如此之高的指标,凡事合理最重要。

网友O(2014-06-26):
引用 网友C:
"角度精确到0.1度",精度不是一般的高啊!

确实是  精度能到1度就不错了

网友P:
用摄像头,像鼠标那样,

网友Q(2014-08-21):
磁的传感器芯片 AS5045 AS5047 都可以实现你说的要求 而且已经有厂家在用了啊,成本也是比较地的 精度完全可以达到0.1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