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数字电源成本会比传统模块电源成本高吗?

楼主(2014-05-19):
模拟控制和数字控制■模拟控制模拟控制电源将输出电压和标准电压相互对比,然后将其误差电压送至脉宽调制(PWM)电路,并使用PWM将该信号转换为所需的脉宽,通过驱动程序启动MOSFET,由此确保输出的稳定化。
何谓PMBus所谓PMBus(Power Management Bus),是指与电源厂商及半导体厂商共同制定的、开放标准的数字电源控制协议。可通过定义所需的命令语言来促进与各电源之间的通信。它可以在1组(2根线)总线上连接多根电源线并进行控制。
■排序的构成通过印刷电路板向多个负荷设备供电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升高、降下的迟延时间"或"升高、降下的转速"等进行排序。只要使用PMBus修改数字电路的寄存器设置,即可随意变更排序。

■运转状况的监控(监控器功能)采用模拟控制方式时,检查输出电流也需要切断电路并测定电流。而采用数字控制方式时,可通过监控器监控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电源温度等运转状况。

网友A:
数值电源精度高一些吧

网友B:
肯定数字电源成本高,呵呵

网友C:
看功能需要吧,大功率电源可能成本差异不大,但是数字式的调节控制容易。一般微功率电源采用模拟的成本低,也没有必要做成数字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