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老师要求用DSP实验板上的两个按键控制两个小灯

楼主(2014-05-19):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DSP实验板 我也没用过实验开发板
我觉得你先试试用GPIO口来控制小灯吧
然后再用按键来控制GPIO口的状态
个人意见

网友B:
dsp好多控制寄存器

网友C:
那个系列的DSP
不同的系列差别很大

网友D:
:lol 他们老师不会要他们做输出信号保持开启电平状态(高或者低)
然后在上面加一个按钮,然后一按就导通,不按就不通,和继电器一样

网友E:
好简单的问题!

网友C:
如果是28335   我刚分享的好资料
DSP28335之GPIO入门详解资料

网友F:
dsp的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DSP实验板 我也没用过实验开发板
我觉得你先试试用GPIO口来控制小灯吧
然后再用按键来控制 ...

恩恩,最后就是这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28335   我刚分享的好资料
DSP28335之GPIO入门详解资料

谢谢~~~